关于BUCK的斜率补偿

楼主(2010-08-09):
近来设计一个BUCK,占空比D为10%

请问还有必要做斜率补偿吗?

这种情况下斜率补偿的意义是什么啊?

请达人指教哦

楼主:
mdsphao
!!!
不要灌水

网友:
灌水的太多了

网友:
讨论  资料共享

版主:

网友:
请问楼主,D=10%时,输出有异常吗?是因为出现亚谐波振荡,你才考虑斜率补偿吗?

网友(2010-09-10):
可以不需要吧

网友:
Don't need the slope compensation if the duty cycle is lower than 50% to buck converter

网友(2010-11-24):
个别情况也做分段补偿,大于50%和小于50%时的补偿斜率不一样。

网友:
buck可以不做这个

网友:
没有只用在10%的buck

网友:
应该要的

网友(2010-12-24):
回复 楼主:

    打字镇麻烦。占空比大于50%会有电流环半波振荡,此时加入斜波补偿抵消,但是会降低电压环路的稳定性。

网友:
50%以下都不用补偿

网友:
准确的说是36%以下不需要,看看TI的文章

网友:
占空比小于50%不加补偿是从稳定性考虑的,加补偿是从环路响应上考虑的,看你线路指标要求了

网友(2011-03-26):
呵呵  这个建摸怎么才能做到和实际的结果比较吻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灌水的太多了,很多好的答案都被理没了。哎~~~   只有电流模情况下,并且占空比大于0.5的时候才要斜坡补偿的。强烈建议你先看教材,结合理论再实践。推荐你看,Fundamental of power electronics. 精典的教材。

网友(2011-05-04):
不需要slope compensation

网友:
不需要考虑

网友:
D>50% 才会考虑斜坡补偿

网友(2011-06-17):
个人觉得不需要补偿,这么小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