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天线接收到的能量如何分配电压和电流

楼主(2010-08-09):
最近研究RFID的UHF 标签整流电路。请教各位高手,标签接收到的是能量,但是整流电路的输入端应该需要一个电压,那么如果标签天线接收到的能量一定的话,整流电路的输入端接收到的电压会是多少??电流又应该是多少呢??在设计的仿真的时候,应该如何仿真,才能更符合实际的要求呢??
很迷茫,先感谢高手指导。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我的理解是根据天线端得到的能量和芯片的阻抗,从而可以得到天线两端感应的电压和电流。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深刻的理解??

网友:
就是这样,看芯片阻抗。

网友:
能量和电压有一定的公式关系吗????

楼主:
这两天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天线端接收到的能量一定以后,芯片的阻抗和天线的阻抗有一个分压的关系,假设天线接收到的最大能量是P,天线的阻抗为ZA=a+jb,芯片的阻抗为ZI=c+jd. 天线端最大的的电压V应该是天线电阻上的分压。

网友:
分压的这个理解应该不正确吧,期待高手做深度分析

网友:
阻抗匹配(通常为50欧姆)的情况下,能量与电压时可以直接转换的,对应关系如下
(有小软件可以直接算的,电压为均方根值)
10dBm   707mV
0dBm    223mV
-10dBm  70.7mV
-20dBm  22.3mV
........

网友:
天线接受的能量,扣除天线自身损耗,输出到芯片,芯片的能量是转化为电压,同意mcjoyway 所说的,但不一定是匹配系统

楼主(2010-09-08):
请教楼上,如果扣除天线的损耗,在匹配和不匹配的情况下芯片接收到的能量是如何转换为电压的呢?芯片阻抗不应该也是根据功耗而变化吗??
在仿真的时候应该如何做呢?我可以直接在芯片前端用一个正弦波来进行仿真吗??
多谢指导。。。

网友(2010-11-11):
天线获取的能量好像与天线表面的电流密度有关,是不是可以先求电流密度再求电压……

网友:
有相同的疑问,
假设在匹配的情况下,能量和电压可以直接转换(因为假设电线阻抗是50欧姆)

不匹配的情况下,又该怎么算电压呢?

根据P=U*U/R么?

网友(2010-12-21):
我在别的帖子上面也回复过了,这种情况下的仿真是需要用电流源的,通过了电源整流稳压之后的模块才可以用 电压源来仿真

网友(2015-07-16):
回复 网友A:

   问下是哪个帖子,学习下,谢谢

网友(2016-07-16):
你用的是什么能量转换电路?

网友:
djf406,您好,请留个联系方式,想请教问题。谢谢。我的email: hnet_bjy197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