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一个时钟上升沿报错,以前从来没遇到过

楼主(2010-08-10):
filter: process(clk, rst)
    begin
        if rst = '0'  then
            st <= s0;
            fil_outQ(17 downto 0)<= (others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fil_ready = '1' then
                fil_cnt <= 0;
                product_Q <= (others =>'0');
                sum_Q <=  (others =>'0');
                fil_ramQ_rdaddr <= fil_ramQ_wraddr ;
                signaltap_rom_addr <=  (others =>'0');
                st <= s1;
                else null;
            end if;
        end if;
        case st is
          when s0 =>
              signaltap_rom_addr <=  (others =>'0');
              fil_cnt <= 0;
              product_Q <= (others =>'0');
              sum_Q <=  (others =>'0');
              filter_out_ready <= '0';
          when s1 =>
              data_Q <= fil_ramQ_rddata;
              data_stap <= signaltap_rom_data;
              product_Q <= data_stap*data_Q;
              sum_Q <= sum_Q +(product_Q(29)&product_Q);
              fil_ramQ_rdaddr <= fil_ramQ_rdaddr - 1;
              signaltap_rom_addr <= signaltap_rom_addr+1;
              if fil_cnt = 253 then
                  fil_outQ(17 downto 0) <= sum_Q(29 downto 12)+("0000000000000000"&sum_Q(11));
                  fil_cnt<= fil_cnt + 1;
              elsif fil_cnt = 254 then
                  filter_out_ready <= '1';
                  fil_cnt <= fil_cnt + 1;
              elsif fil_cnt = 255 then
                  st <= s0;
                  filter_out_ready <= '0';
              else
                  fil_cnt <= fil_cnt + 1;
                  filter_out_ready <= '0';
              end if;
          when others =>     st <= s0 ;
          end case;
      --else null;
      --end if;
  end process;

代码段在这里
但是就是有个 Error   couldn't implement registers for assignments on this clock edge      在第六行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这里 我看到可能是elsif 后没有else了但是我改了还是出现这个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case写在时钟外面?你这是什么写法?我估计是这个的问题,你把case那一段都注释掉肯定对

网友:
ls看问题很犀利呀

网友:
ls看问题也很犀利呀

网友:
可以看看把case放到时钟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