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DCM问题

楼主(2010-08-10):
如题,错误如下
# ** Note: (vsim-3812) Design is being optimized...
# ** Error: E:/My Documents/fpga/ise/my/dcm/my_dcm.v(47): Module 'BUFG' is not defined.
# ** Error: E:/My Documents/fpga/ise/my/dcm/my_dcm.v(49): Module 'IBUFG' is not defined.
# ** Error: E:/My Documents/fpga/ise/my/dcm/my_dcm.v(51): Module 'BUFG' is not defined.
# ** Error: E:/My Documents/fpga/ise/my/dcm/my_dcm.v(70): Module 'DCM_SP' is not defined.
# Optimization failed
# Error loading design
顶层文件
module dcm(CLKIN_IN,
              RST_IN,
              CLKFX_OUT,
              CLKIN_IBUFG_OUT,
              CLK0_OUT);
    input CLKIN_IN;
    input RST_IN;
   output CLKFX_OUT;
   output CLKIN_IBUFG_OUT;
   output CLK0_OUT;

my_dcm instance_name (
    .CLKIN_IN(CLKIN_IN),
    .RST_IN(RST_IN),
    .CLKFX_OUT(CLKFX_OUT),
    .CLKIN_IBUFG_OUT(CLKIN_IBUFG_OUT),
    .CLK0_OUT(CLK0_OUT)
    );
endmodule
DCM文件
module my_dcm(CLKIN_IN,
              RST_IN,
              CLKFX_OUT,
              CLKIN_IBUFG_OUT,
              CLK0_OUT);
    input CLKIN_IN;
    input RST_IN;
   output CLKFX_OUT;
   output CLKIN_IBUFG_OUT;
   output CLK0_OUT;

   wire CLKFB_IN;
   wire CLKFX_BUF;
   wire CLKIN_IBUFG;
   wire CLK0_BUF;
   wire GND_BIT;

   assign GND_BIT = 0;
   assign CLKIN_IBUFG_OUT = CLKIN_IBUFG;
   assign CLK0_OUT = CLKFB_IN;
   BUFG CLKFX_BUFG_INST (.I(CLKFX_BUF),
                         .O(CLKFX_OUT));
   IBUFG CLKIN_IBUFG_INST (.I(CLKIN_IN),
                           .O(CLKIN_IBUFG));
   BUFG CLK0_BUFG_INST (.I(CLK0_BUF),
                        .O(CLKFB_IN));
   DCM_SP DCM_SP_INST (.CLKFB(CLKFB_IN),
                       .CLKIN(CLKIN_IBUFG),
                       .DSSEN(GND_BIT),
                       .PSCLK(GND_BIT),
                       .PSEN(GND_BIT),
                       .PSINCDEC(GND_BIT),
                       .RST(RST_IN),
                       .CLKDV(),
                       .CLKFX(CLKFX_BUF),
                       .CLKFX180(),
                       .CLK0(CLK0_BUF),
                       .CLK2X(),
                       .CLK2X180(),
                       .CLK90(),
                       .CLK180(),
                       .CLK270(),
                       .LOCKED(),
                       .PSDONE(),
                       .STATUS());
   defparam DCM_SP_INST.CLK_FEEDBACK = "1X";
   defparam DCM_SP_INST.CLKDV_DIVIDE = 2.0;
   defparam DCM_SP_INST.CLKFX_DIVIDE = 2;
   defparam DCM_SP_INST.CLKFX_MULTIPLY = 3;
   defparam DCM_SP_INST.CLKIN_DIVIDE_BY_2 = "FALSE";
   defparam DCM_SP_INST.CLKIN_PERIOD = 20.000;
   defparam DCM_SP_INST.CLKOUT_PHASE_SHIFT = "NONE";
   defparam DCM_SP_INST.DESKEW_ADJUST = "SYSTEM_SYNCHRONOUS";
   defparam DCM_SP_INST.DFS_FREQUENCY_MODE = "LOW";
   defparam DCM_SP_INST.DLL_FREQUENCY_MODE = "LOW";
   defparam DCM_SP_INST.DUTY_CYCLE_CORRECTION = "TRUE";
   defparam DCM_SP_INST.FACTORY_JF = 16'hC080;
   defparam DCM_SP_INST.PHASE_SHIFT = 0;
   defparam DCM_SP_INST.STARTUP_WAIT = "FALSE";
endmodule
有谁知道怎么解决么?谢谢

网友:
把Xilinx的库编译一下

楼主:
编译过了
用了ISE自带的工具编译的
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在Modelsim里编译过了吗?ISE编译了Modelsim又不认识。就像楼主你的孩子我不认识一样的道理啊~~

网友:
没有遇到啊,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2010-12-17):
仿真命令中没有链接xilinxcorelib和unisims库,识别不了库元件

网友:
要先用ISE编译一下库,再用-L simprims_ver  之类的命令

网友:
source 一下已经编译的XIlinx库文件,这个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2011-04-11):
由于自动生成的.Fdo文件中缺少类似vlog +acc  "BUFG.v"的语句,BUFG是通过ipcore生成的模块,这时只需要在modelsim中的控制台输入vlog +acc  "BUFG.v"回车,就可以识别到ipcore的module了(也可以考虑直接修改.fdo文件,但是我的ise版本好像设置不能修改.fdo文件,修改后就不能在modelsim中运行了),然后重新仿真就行了。

另外解决方法:

1.这个可以在modelsim中建立一个工程,把ise的工程加入,从modelsim中仿真而不通过ise。

网友(2013-12-11):
我做modelsim仿真时候DCM也处问题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vsim -L simprims_ver -L unisim_ver -L xilinxcorelib_ver -novopt DDPS.test_TopDesign
# vsim -L simprims_ver -L unisim_ver -L xilinxcorelib_ver -novopt DDPS.test_TopDesign
# Loading DDPS.test_TopDesign
# Loading DDPS.TopDesign
# ** Warning: (vsim-3010) [TSCALE] - Module 'TopDesign' has a `timescale directive in effect, but previous modules do not.
#         Region: /test_TopDesign/td
# Loading unisim_ver.DCM
# Loading DDPS.TrapezoidalShaping
# Loading DDPS.FIFO
# Loading xilinxcorelib_ver.FIFO_GENERATOR_V6_2
# Loading DDPS.TDRAM
# Loading xilinxcorelib_ver.BLK_MEM_GEN_V4_2
# Loading xilinxcorelib_ver.BLK_MEM_GEN_V4_2_mem_module
# Loading xilinxcorelib_ver.BLK_MEM_GEN_V4_2_output_stage
# Loading xilinxcorelib_ver.BLK_MEM_GEN_V4_2_softecc_output_reg_stage
# Loading DDPS.SpectrumForming
# Loading DDPS.FT245BL
# Loading DDPS.ReadTDRAM_AndSend
# Loading DDPS.Data_Receive
# Loading unisim_ver.dcm_clock_divide_by_2
# Loading unisim_ver.dcm_maximum_period_check
# Loading unisim_ver.dcm_clock_lost
# Loading xilinxcorelib_ver.fifo_generator_v6_2_bhv_ver_as
# ** Warning: (vsim-3017)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estbench-top.v(11): [TFMPC] - Too few port connections. Expected 15, found 5.
#         Region: /test_TopDesign/td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estbench-top.v(11):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LED1'.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estbench-top.v(11):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LED2'.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estbench-top.v(11):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LED3'.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estbench-top.v(11):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LED4'.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estbench-top.v(11):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ADC_PDWN'.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estbench-top.v(11):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ADC_CLK'.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estbench-top.v(11):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DAC_DATA'.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estbench-top.v(11):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DAC_CLK'.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estbench-top.v(11):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USB_WR'.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estbench-top.v(11):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USB_RD'.
# ** Warning: (vsim-3017)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Too few port connections. Expected 19, found 7.
#         Region: /test_TopDesign/td/DCM1
# ** Error: (vsim-3063)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Port 'CLKIN_IN' not found in the connected module (1st connection).
#         Region: /test_TopDesign/td/DCM1
# ** Error: (vsim-3063)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Port 'CLKFX_OUT' not found in the connected module (2nd connection).
#         Region: /test_TopDesign/td/DCM1
# ** Error: (vsim-3063)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Port 'CLKIN_IBUFG_OUT' not found in the connected module (3rd connection).
#         Region: /test_TopDesign/td/DCM1
# ** Error: (vsim-3063)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Port 'CLK0_OUT' not found in the connected module (4th connection).
#         Region: /test_TopDesign/td/DCM1
# ** Error: (vsim-3063)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Port 'CLK2X_OUT' not found in the connected module (5th connection).
#         Region: /test_TopDesign/td/DCM1
# ** Error: (vsim-3063)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Port 'CLK2X180_OUT' not found in the connected module (6th connection).
#         Region: /test_TopDesign/td/DCM1
# ** Error: (vsim-3063)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Port 'LOCKED_OUT' not found in the connected module (7th connection).
#         Region: /test_TopDesign/td/DCM1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CLK0'.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CLK180'.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CLK270'.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CLK2X'.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CLK2X180'.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CLK90'.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CLKDV'.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CLKFX'.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CLKFX180'.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LOCKED'.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PSDONE'.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STATUS'.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CLKFB'.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CLKIN'.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DSSEN'.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PSCLK'.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PSEN'.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PSINCDEC'.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RST'.
# ** Warning: (vsim-3017)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229): [TFMPC] - Too few port connections. Expected 14, found 12.
#         Region: /test_TopDesign/td/ft245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229):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RD_Success'.
# ** Warning: (vsim-3722) E:/Eapp/EDA/ModelSim/testsrc/TopDesign.v(229):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LED'.
# Error loading design

网友(2014-07-09):
经过在project添加optimization configuration之后解决了问题

网友:
直接在代码中把它改成符合要求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