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速运放对小信号的响应速度和带宽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0-08-10):
高速运放对小信号的响应速度和带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高速运放的带宽都很大?

网友:
高速运放阶跃响应的时常数小,而时常数的倒数是极点值,即高速运放的极点值很大,带宽很大。。。

网友(2012-03-30):
分析的透彻

网友A(2013-08-14):
回复 网友B:

想问下对运放速度的影响是seting time影响比较大,还是slew rate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
t0=1/f3dB, tsetup=0.69t0~~好像是~~

网友:
给你看张图,应该就清楚了
图中,数据稳定的前半段是setup time。

网友(2013-11-06):
楼主说的是settling time 吧? 这个时间是要看你输入的是什么样的信号吧? 如果输入信号很大,那么建立时间就会由slew Rate和带宽决定。

网友(2016-08-05):
一语中的

网友:
把闭环传输函数做拉氏反变换不就知道了

网友(2017-06-02):
-3dB point is one tau. Before small signal behavior of settling, rise time will depend on slew rate as it is considered as large signal.

网友(2020-12-0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想问下对运放速度的影响是seting time影响比较大,还是slew rate的影响比较大 ...

同问

网友(2021-06-10):
大信号看压摆率,小信号看建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