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个12864的打点问题

楼主(2010-08-10):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我用的是stc89c52驱动的12864,但是在打点程序上一直没有成功,焦急万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错了,希望有高手给与指导。我万分感谢。
这是我那程序。网上参考的,在我这上面怎么就不行呢?
void drawpoint(uchar x,uchar y)//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char xbyte,xbit;
        uchar ybyte,ybit;
        uchar temph,templ;
        x&=0x7f;
        y&=0x3f;

        xbyte=x/16;
        xbit=x&0x0f;
        ybyte=y/32;//确定上半屏,下半屏
        ybit=y&0x3f;
        write_12864com(0x34);//扩充指令
        write_12864com(0x34);//绘图显示关闭

        write_12864com(0x80+ybit);//垂直地址
        write_12864com(0x80+xbyte+8*ybyte);
        read_12864data();//预读
        temph=read_12864data();//读高一次
        templ=read_12864data();//读低一次
        delay(1);
        write_12864com(0x80+ybit);
        write_12864com(0x80+xbyte+8*ybyte);
        delay(1);

        if(xbit<8)
        {
                write_12864data(temph|(0x01<<(7-xbit)));
                write_12864data(templ);//原数据送回
        }
        else
        {
                write_12864data(temph);
                write_12864data(templ|(0x01<<(15-xbit)));
        }
   write_12864com(0x36);
        write_12864com(0x30);
        return ;
}

PS:我真心希望可以找到能在电子方面可以请教,可以相互学习的朋友,以此交友,我的QQ421573245

网友(2010-10-06):
或许是少了一个清屏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