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时钟与寄存器之间加入buffer会增强时钟驱动能力

楼主(2010-08-10):
RT。请教各位大虾~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莫非不是全局时钟?

还是对外?

网友:
问题问的不好。
谁知道你说的buf是什么东西?到底是ASIC还是FPGA里的?
问问题总要把问题的环境交代清楚吧~~

名字起的怪好的,这个问题太差了

楼主:
问题问的不好。
谁知道你说的buf是什么东西?到底是ASIC还是FPGA里的?
问问题总要把问题的环境交代清楚吧~~

名字起的怪好的,这个问题太差了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哈哈。我的是ASIC的。这buf在ASIC和FPGA不一样么

网友(2011-05-30):
额 应该是可以保持驱动强度吧

网友:
我觉得是为了满足clk到所有FF的skew不要太大,和分摊相应增大FF的驱动能力

网友:
buf的作用是分担时钟树的驱动

网友(2012-02-18):
你说的BUFFER TREE吧,在CTS的时候做
一个时钟如果驱动 10000个REG,好吐血哦,时钟上升时间不知道多差
所以变成一个BUFFER 组成的TREE,每个BUFFER出去的时钟驱动少量的REG
BUFFER的输出负载就小了撒,这样时钟就陡峭了撒

而且BUFFER还可以平衡各个点之间的SKEW

网友:
在计算clock路径的传输延迟是有一个等效公式的,Tdelay=

网友:
加buffer之前你的时钟直接驱动寄存器或者很多个寄存器。加buffer以后你的时钟只驱动buffer,而你的buffer会去驱动寄存器。时钟buffer本身是输入负载较小,输出驱动能力较强的。而且通常会做成一个时钟buffer网络来驱动设计里面全部的寄存器,并保证整个时钟网络上的信号有很好的transition,以及平衡从时钟源到所有寄存器的insertion delay.

网友(2012-03-21):
回复 网友B:

    解释的相当清楚 学习了!

网友:
Buffer实际就是两个反相器,如果不加buf,随着时钟负载的增加,时钟的高电平会不满足逻辑1 所需要的电压。另外buf有延迟效果

网友:
寄存器的CK端接在时钟上面, 在时钟上加入BUFFER是在做时钟树的时候让时钟到每一个寄存器的CK端的SKEW尽可能的小。还有增加驱动的功能

网友:
buf 其实是一个小的反相器加一个大的反相器串联。所以可以增加驱动能力。呵呵

网友(2016-04-29):
回复 楼主:

   buffer是有源的,给后面供的电流足啊。

网友:
很好的帖子,高手们讲解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2017-03-22):
回复 网友C:

   了解了~

网友(2017-05-06):
这得看所谓“buffer”的physical结构。path上插buffer实际上是output“放大”了input的驱动能力,其输入阻抗小,而输出阻抗大,因此概念上等价于:受被驱动单元输入阻抗影响相对小。可以减小电压转换时的transition time,眼图更完备。Buffer 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模型是 logic effort,可以参考。

网友:
buffer应该是增加了额外的驱动,就像是光纤中继器一样,会增大光功率,使其传的更远,个人见解。

网友(2018-07-10):
回复 楼主:

   器件都有特定的驱动能力,也就是带负载能力。因此,一个为时钟信号的输出不可能将芯片中所有寄存器都驱动起来。通过加入buffer,时钟树(CTS)了解一下,在保持电路逻辑的准确下,每个buffer驱动特定数量的寄存器,使得时钟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