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CD初始化的问题,请明白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0-08-10):
#define M5D(n) ((n) & 0x1fffff) // To get lower 21bits
#define LCDFRAMEBUFFER 0x33800000 //_NONCACHE_STARTADDRESS

、、、
、、、

rLCDSADDR1=((LCDFRAMEBUFFER>>22)<<21)|M5D(LCDFRAMEBUFFER>>1);
rLCDSADDR2=M5D( ((U8)LCDFRAMEBUFFER+(640*480*2))>>1 );该语句是要把显示缓冲区首地址和未地址分别送给rLCDSADDR1和rLCDSADDR2,但是对于((U8)LCDFRAMEBUFFER+(640*480*2))这个尚不能理解,请明白的高手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U8)LCDFRAMEBUFFER+(640*480*2))>>1
不是总体右移了一位吗?
就相当于 首地址 偏移 640*480(LCD屏像素点的个数)。

我是这样理解的,说错了别拍我。。呵呵

网友:
640 x 480 分辨率
每个像素占 2 Bytes
初步推断 你这个 LCD 的数据格式为 RGB565 的
LCD 的数据格式一般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

网友(2010-11-19):
强,我看不懂

网友(2011-03-09):
这个不懂,回帖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