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截尾处理和舍入处理

楼主(2010-08-10):
资料上看到说截尾处理误差比较大,会带来直流分量,用舍入处理较好,请教各位,舍入处理在fpga里具体是怎么做?谢谢大家

网友:
>=5 ADD
<5   NOP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详细地解释下呢,谢过了

网友:
四舍五入,做一个分支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2012-07-07):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