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lack为负,为啥经过每个cell的延迟都挺大

楼主(2010-08-10):
slack为负,为啥经过每个cell的延迟都挺大
这是我的time-report,请大侠帮帮忙,约束哪里设置不合理
  Startpoint: U1/mult_141/inst_clk_r_REG225_S1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nst_clk)
  Endpoint: U1/mult_141/inst_clk_r_REG132_S1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nst_clk)
  Path Group: inst_clk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DW_mult_pipe_inst  ibm13_wl30            scx3_cmos8rf_lpvt_ss_1p08v_125c
  Point                                                   Incr       Path
  --------------------------------------------------------------------------
  clock inst_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30       0.30
  U1/mult_141/inst_clk_r_REG225_S1/CK (DFFSHQX8TS)        0.00       0.30 r
  U1/mult_141/inst_clk_r_REG225_S1/Q (DFFSHQX8TS)         0.93       1.23 r
  U1/mult_141/U1368/Y (BUFX20TS)                          0.45       1.69 r
  U1/mult_141/U1473/Y (CLKXOR2X8TS)                       0.77       2.45 r
  U1/mult_141/U763/Y (INVX16TS)                           0.23       2.68 f
  U1/mult_141/U534/Y (OAI22X4TS)                          0.63       3.31 r
  U1/mult_141/U1140/CO (CMPR22X4TS)                       0.88       4.19 r
  U1/mult_141/U1470/S (ADDFHX4TS)                         1.06       5.25 f
  U1/mult_141/U1166/Y (MX2X4TS)                           0.75       6.00 f
  U1/mult_141/inst_clk_r_REG132_S1/D (DFFRX4TS)           0.00       6.00 f
  data arrival time                                                  6.00
  clock inst_clk (rise edge)                              5.00       5.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30       5.30
  clock uncertainty                                      -0.30       5.00
  U1/mult_141/inst_clk_r_REG132_S1/CK (DFFRX4TS)          0.00       5.00 r
  library setup time                                     -1.17       3.83
  data required time                                                 3.83
  --------------------------------------------------------------------------
  data required time                                                 3.83
  data arrival time                                                 -6.00
  --------------------------------------------------------------------------
  slack (VIOLATED)                                                  -2.17

楼主:
如果我将clk周期设为20ns的话,slack则变为了0,
data required time                                                18.84
  data arrival time                                                -18.84
  --------------------------------------------------------------------------
  slack (MET)                                                        0.00
是不是约束设的太严格了,需要改哪些约束条件呢

网友:
U1/mult_141/U1140/CO (CMPR22X4TS)                       0.88       4.19 r
  U1/mult_141/U1470/S (ADDFHX4TS)                         1.06       5.25 f

这两条路径的延时比较大,看看是不是扇出太多了。
过约束可能会导致时序分析不过,这个很正常,关键是看你到底要跑在什么时钟下。
过约束的时候,工具可能会使用驱动能力较大的单元,要注意的。

网友:
library setup time  -1.17这个挺大的,你查查有没有超过库里面的查找表范围

楼主:
============================================================
  U1/mult_141/inst_clk_r_REG225_S1/CK (DFFSHQX8TS)        0.00       0.30 r
  U1/mult_141/inst_clk_r_REG225_S1/Q (DFFSHQX8TS)         0.9 ...
引用 网友A:

谢谢啦,果然是库太差了,换个库要好的多

楼主:
U1/mult_141/U1140/CO (CMPR22X4TS)                       0.88       4.19 r
  U1/mult_141/U1470/S (ADDFHX4TS)                         1.06       5.25 f

这两条路径的延时比较大,看看是不是扇出太多了。 ...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虾,怎么检查其扇出呢,如果扇出太多了,应该怎么加约束呢

网友:
扇出太大可以通过优化选项复制寄存器解决下

网友:
我觉得:第一是你的速度过快(200MHz),第二你的库的速度过慢,数据通过一个寄存器要将近1ns?(如果不是过驱动的问题的话)。所以用一个慢库的器件去实现高速的功能,就造成了lz现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高手,如果是驱动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约束太紧了

网友(2011-01-05):
多谢啊 了解不少

网友(2017-07-24):
回复 网友D:

    楼主,你好。
这个库太差,请问你是怎么换的呢?

网友(2022-01-04):
从你这个cell的延迟来看,这个库不适合跑2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