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前辈 请帮我选一款视频DAC 多谢!

楼主(2010-08-10):
各位前辈好,我在制作视频系统的时候 需要一款10BIT的视频DAC,我以前一直用ADV7128,但是这款DA太老了,所以想换一款,我找了ADV7123,但是是3X10BIT的 RGB DAC,我不清楚 RGB DAC能不能用于CVBS?

请各位前辈帮我选择一款DAC,1、2路的都可以 不要多路的。要求10BIT,简单点的就可以,I2C控制的就算了,我还不是很熟悉。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

网友(2011-07-12):
这个我最近也在选一款视频DAC,我看到一款SC7123, 好像和ADV7123是P2P替代的,不知道性价比如何,有没有用过这款IC的,给些建议啊!!!

网友:
SC7123、SC7125完美替换ADV7123、ADV7125,管脚及外围电路100%兼容,出自专业数据转换器设计厂商Steadichips。主要完成视频信号转换,如:数字RGB转模拟RGB( VGA接口),具有SYNC同步信号和BLANK黑电平控制信号,极大方便视频应用。在其他应用中,也可以作为三个独立通道的高速DAC使用。
产品特性
        最大转换速度:240MHz
        转换精度:10位(SC7123)、8位(SC7125)
        当时钟频率为100MHz,信号为2MHz时,SFDR达到77dB
        转换器的输出电流范围为:2mA到26.5mA
        单电源+5V/+3.3V工作
        与RS-343A/RS-170接口输出兼容
        睡眠模式下功耗低至1mW,特别适合便携式设备使用

如需详细信息,请联系:
电话:0510-81819665-815
QQ:2495770366

网友:
谢谢LS兄弟, 找了很久, 跟他们要了几颗样品,先测试下,完了来告诉大家性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