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lp,fold-cascode的bias

楼主(2010-08-10):
【1】VB3和VB4可以接在一起(偏置电压0.8V)吗,为什么?
【2】 I2一定要大于I1吗?

网友:
1. no
2. i2/i1=2/1

网友:
接在一起VD3=VG3-VGS4,  M3肯定进入线性区了

网友:
1、VB3和VB4可以接在一起
好处是省了一路偏置,坏处是增益减少了

2、I2通常要大于I1,否则摆率受限
但不一定I2/I1=2:1

网友:
接在一起M3是线性,但也不是不可以,毕竟有省一个偏置的好处。
I2有可能是1.5倍的I1

楼主:
受教,若I2=I1,摆率为什么受限了呢

网友:
好帖子:若I2=I1,M10和M11截止了,要再次导通要花长时间,所以电流关系为I2为I1的1倍到两倍之间。

网友:
欢迎大家到“TI模拟”板块来发表讨论啊。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拉扎维书上P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