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滤波器系数

楼主(2010-08-10):
设计FIR滤波器的时候滤波器得到了滤波器系数,再用FPGA实现的时候是该乘以2^N量化成整数那,还是除以2^N量化成小数 啊?另外两者有什么区别啊?谢谢

网友:
FPGA不大适合作浮点运算的,还是量化成整数操作会好一点的吧

楼主:
我就是说量化成整数,是小数好哪,还是正整数好?小数该怎么实现啊?谢谢

网友:
应该是精度和范围之间的平衡吧

楼主:
小数点位置的选择就是通过一位来决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