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大家都用IC514,而不用61以上的版本?

楼主(2010-08-11):
为什么大家都用IC514,而不用61以上的版本?

网友:
谁说的,根据厂家 PDK 来选择,ic610, ic613是趋势。

网友:
5和6的database不兼容的,全新的用6比较好

网友:
嗯 610的是OA了

网友:
thanks for the information.

网友:
是不是跟其他软件版本兼容问题啊

网友(2011-12-18):
对啊,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业内为什么5141用的比较多呢?看起来好像是因为大家对与这个版本适应的最好才导致用它比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