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和SPECTRE有何优缺点?

楼主(2010-08-11):
HSPICE和SPECTRE有何优缺点?

网友:
正版软件价格:Hspice便宜些吧。
界面友好和操作方面:Spectre好些吧。
仿真准确性方面:感觉Hspice好些。

网友:
这看你用来仿真多高频率的电路的,低频推荐用HSPICE,高频就用另一个咯

网友:
我都安装了

网友(2010-11-07):
yes, do it both but depend on your sche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