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怎么学

楼主(2010-08-11):
模拟电路很难的哦,集成运放为什么输出总是1.3v

网友:
应该和应用条件有关,你说的运放,输入电压是几V呢?

网友(2010-12-11):
电源2.6,输出就1.3

网友:
和应用环境,运放工艺有密切关系!

网友:
好像还不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加信号吧,偏制在1。3V.

网友(2011-04-03):
LZ这么问问题没人能回答。即使回答,也是像本人这样不着边际地泛泛而谈。
很明显,学模拟电路先要能把看见的问题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