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源滤波器

楼主(2010-08-11):
有源滤波器全部可以做在芯片里吗?
因为电容都不小,是不是不可能阿!

网友:
完全可能,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楼主:
如果可以不就很大面积吗?
我看随便一个电容都200nF,这样面积都给电容了,不是吗?

网友:
用SC实现大电阻啊
一般都采用SC结构去实现有源滤波器
有本英文书专门讲analog filter,都采用这种SC结构

网友(2010-09-22):
回复 网友A:
几乎所有的通讯芯片,都集成滤波器,一般为低通或者带通滤波器.
目前芯片里面集成的滤波器大概有5种.passive RC, active-RC, gm-C , mosfet-C, switch cap.

你所提到的大电容,一般板级电路才会用。集成电路用到的电容取值一般在1p~100pF.  对于某一个带宽的滤波器,你可以用大电容,小电阻实现,也可用小电容,大电阻实现。保持1/(R*C)就可。

建议你使用filter solutions的软件,合成各种滤波器。你会发现,要实现所需要的滤波器,十几个pF的电容也可以的。事实上几十PF电容在集成电路滤波器中较为常用。
filter solutions在本论坛上有下载。

网友(2011-08-15):
什么也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