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随的非线性分析

楼主(2010-08-11):
要减少源随输出的非线性,在不能改变输入频率与幅度的情况下,有什么好的方法或电路实现?

网友:
就是减小输出阻抗嘛,你可以查查ClassA相关的资料

楼主:
要考虑到传输相位差和寄生电容影响的,因为应用频率到了100MHz以上了。

网友:
这个非线性影响很大吗?让其带宽超过你信号带宽不就OK了,如果什么电路对这个要求高的话你应该去check一下这个方案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