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DC遇到lmgrd: command not found

楼主(2010-08-11):
我在Ubuntu 10.04安装DC的过程中,license生成并验证通过了。但是在导入license时却遇到了问题。
按照说明启动license用:
lmgrd -c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这个命令,系统就提示:

lmgrd: command not found

求教高手,谢谢!

网友:
scl装了没有?

网友(2010-12-12):
最近刚开始接触ubuntu 。在装dc的时候也遇到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2011-06-04):
学些了啊

网友(2012-05-17):
最后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2012-07-11):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解决不了,请热心人帮忙,谢谢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3-07-26):
到底要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版大解决了吗?

网友A(2014-05-01):
export PATH="*/eda/synopsys/scl/scl_v10.9.3/linux/bin:"$PATH
添加到.bashrc中     "*"你安装scl的前部分路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楼主同样的问题,PATH我也加了,但是就是有这样的提示:scl_v11.6/linux/bin/lmgrd: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希望指点一下,我用的是ubuntu11.04, scl11.06/11.04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目录没加对吧,细心点了

网友(2014-06-1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The license manager daemon executable lmgrd and the vendor daemon BIOSOLVE in the FlexLM package for linux from http://www.biosolveit.de/download?product=bsit_flexlm rely on the following ld-libraries in your operating system:

/lib/ld-lsb.so.3 for the 32 bit lmgrd executable
/lib64/ld-lsb-x86-64.so.3 for the 64 bit lmgrd executable
If the respective file corresponding to your operating system and lmgrd executable (32 bit or 64 bit) does not exist, please ask your system administrator to install this file.

If you are the system administrator: The 64 bit version relies on the linux-standard-base (lsb) version of that ld shared object (.so).  Most probably you will have an ld library with a different name installed on your system, e.g. /lib64/ld-2.3.4.so.  Here, a symbolic link to that library will do the work, e.g.
% ll /lib64/ld-l*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1 2009-12-18 18:01 /lib64/ld-lsb-x86-64.so.3 -> ld-2.3.4.so*

The same for 32 bit:
% ll /lib/ld-l*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1 2009-12-18 18:01 /lib/ld-lsb.so.3 -> ld-linux.so.2*

After having created such a symbolic link, you should run ldconfig to update the linker cache.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我是这么解决。

The license manager daemon executable lmgrd and the vendor daemon BIOSOLVE in the FlexLM package for linux from http://www.biosolveit.de/download?product=bsit_flexlm rely on the following ld-libraries in your operating system:

/lib/ld-lsb.so.3 for the 32 bit lmgrd executable
/lib64/ld-lsb-x86-64.so.3 for the 64 bit lmgrd executable
If the respective file corresponding to your operating system and lmgrd executable (32 bit or 64 bit) does not exist, please ask your system administrator to install this file.

If you are the system administrator: The 64 bit version relies on the linux-standard-base (lsb) version of that ld shared object (.so).  Most probably you will have an ld library with a different name installed on your system, e.g. /lib64/ld-2.3.4.so.  Here, a symbolic link to that library will do the work, e.g.
% ll /lib64/ld-l*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1 2009-12-18 18:01 /lib64/ld-lsb-x86-64.so.3 -> ld-2.3.4.so*

The same for 32 bit:
% ll /lib/ld-l*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1 2009-12-18 18:01 /lib/ld-lsb.so.3 -> ld-linux.so.2*

After having created such a symbolic link, you should run ldconfig to update the linker cache.

网友(2014-09-03):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我在12.04下安装成功,在14.4下总提示不认识lmgrd,在所在目录执行也不认识(包括sudo)。

网友:
回复 网友C:

    thanks to bigqubian, it works after set link

网友:
it is resolved, thanks!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装rhel 6.5就出现这个问题,改装rhel 5.5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应该是芯片设计的软件都是在linux 5.x开发的,最好用rhel 5.x做芯片设计。

网友:
linux mint(或ubuntu)下安装SCL11的问题

装好后运行lmgrd,会报告“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此时文件当然是存在的。
问题在于:lmgrd binary is expecting to find /lib/ld-lsb.so.3 but that ubuntu version has just /lib/ld-linux.so.2 by default.
所以要安装lsb-core 和lsb-base包
去包管理里面search lsb,全部安装。问题解决。

网友(2015-04-12):
我装cadence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1,确定你的.bashrc是对的,我的那个教程有很多问题,神坑(CDSDIR=/eda CDS_ROOT=/eda CDS_INST_DIR=/eda CDS_INSTALL_DIR=/eda/tools/dfII/ 这四个定义每个前面少了个export,不知道是否是版本问题)
2,echo $PATH ,应该有你定义的那些,我出错的时候是没有的
3,其实,我是重启了一下terminal自动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echo $PATH也出来了我定义的变量。然后就能用了

供参考

网友(2015-11-05):
先收下看看!我也遇到了

网友(2016-03-31):
搞定了吗

网友(2020-11-28):
引用 网友A:
export PATH="*/eda/synopsys/scl/scl_v10.9.3/linux/bin:"$PATH
添加到.bashrc中     "*"你安装scl的前部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