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关于SDRAM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0-08-11):
各位,小弟在读SDRAM的资料时,有几个问题,希望有人能抽出点宝贵时间帮下忙,我悬赏80信元(最高)

1.当SDRAM上电初始化后-->行有效指令(选Bank地址)-->读/写指令(选Bank地址),为什么行有效已经选好了Bank地址,读/写指令还要选一次Bank地址?如果读/写指令下的Bank地址和行有效时的Bank地址不同会怎么样?

2.好像所有的(4个)bank都有一行工作行对吧?那么上电初始化对每个bank进行了预充电(precharge)后,是不是每个bank都有默认的一行是活动的,还是说一定要执行行有效指令后(比如m行),该bank的m行才是活动的?我看到手册中这样一幅图:

它说:每个READ指令都可以指定任意的bank,也就是说我可以读完bank0再去读bank1,不需要再去预充电--->行有效(对另外的bank),这是为什么呢?

3.在读/写完之后要预充电,什么情况下对单个bank预充电,什么情况下对所有bank预充电?

为了说明我的问题,我把我自己的解释也放在这里:
  在上电初始化后,4个bank都是不活动的,这时,如果对某一个bank(设bank0,第3行)执行行有效指令后,bank0变成活动的(active,而且一直活动,即便后面读其他bank,bank0也是活动的),第3行现在是bank0的工作行。但是此时其他的bank仍然是不活动的,如果在读bank0的时候,我又想去读bank1的第四行了(就像上图那样),是不行的,因为bank1还是不活动的,我要先对bank1行有效后(第四行),才能像上图那样去随机读。也就是说,第一次必须将4个bank都进行行有效后,4个bank都处于活动状态,且都有一个工作行(4个工作行是可以不同的),那么这时在读/写指令时,我就可以按照时序要求任意读写任意的bank(行不变),只有当我要改变行时,才执行行有效指令。

希望有人能纠正我,越详细越好,先谢谢了

网友:
首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一般一个SDRAM芯片有4个bank,每个bank都只有一个行处于active状态,所以行有效选择的Bank地址是打开某个bank下的某一行;最多情况下一个SDRAM芯片有4个行处于打开状态,他们处于不同的bank中,所以读写操作下的bank地址是选择这四个bank行中的一个。所以“行有效已经选择的Bank地址”和“读/写指令选择的Bank地址”可以不一样,一个是打开4个中的一个行,一个是选择4个中的一个行,是两回事。

第二个问题:不是每个bank都有一个行处于打开状态,是要通过active命令打开某个bank的某一行才行。时序图中,每个read是可以访问不同的bank,前提是访问的bank中有某一行是处于打开状态。他们访问的不同bank中的某一行所以不需要进行预充电命令(percharge)。

第三个问题:在SDRAM上电初始化时,会有一次对所有bank的预充电(percharge),初始化完成后应该不会用;在同一个bank中要访问不同的行,在访问不同的行之前要将原先打开的行关闭,所以对这个bank单独的进行预充电(percha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