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testbench写好如何进行测试呢

楼主(2010-08-11):
从一些资料上了解了testbench的写法,但是写好如何进行仿真测试呢,是不是要把testbench模块和被测的模块一起在modelsim中编译呢? 望指导

楼主:
额 自己顶下的

网友:
这个VMM的书看看吧

楼主:
楼上的 推荐下有些什么好书吧 谢谢

网友:
编译,simulate 就行了

网友:
论坛里面应该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先搜索看看吧。楼上说的最直接了。把测试平台和被测文件都编译到工程中,运行仿真即可。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了

楼主:
自己搞定了 多谢楼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