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比较初级的问题,

楼主(2010-08-11):
常见的差分输入的比较器或运放,差分输入的有源负载管子一般工作在什么区?譬如
M3,M4.

网友:
当然是饱和区了

楼主:
在仿真中看仿真结果时,Vdssat可能在100mV左右吗,

网友:
M3,M4一定要工作在饱和区,否则输出阻抗很小,增益也就会很小。
Vdsat大约200mV是工程上的一个经验数值。可以稍微小一些,但是不能太小,否则在器件随温度或者Corner变化时出现问题。

网友:
显然是饱和区····

网友:
refer to Grey and Meyer's book ..

网友:
如果在频率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把长加大一点。工作在饱和区,vdsat最好是200mV-300mV

网友:
ls的几位都是有经验的人哈,说的很透彻了

网友:
最好是飽和區,subthreshold 在某些狀況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