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算最低工作电压?

楼主(2010-08-11):
(图片)

网友:
电流乘以流过M2的电阻(1/gm2)再加上VGS1

网友:
不必用电流吧,直接用什么Vth,Vds之类的更直观?

网友:
M1输出偏压+电流源P1最小工作电压

网友:
最低工作电压,就是在每个管子都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通常是工作在饱和区
电源的下限值,
你这个电路主要是看上面的恒流源需要最小的压降

网友:
P1的VDS,大致算300-500mV吧,两个VGS算1V好了。应该要2.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