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只有LVDS和Display Port可以直接驱动LCD面板?

楼主(2010-08-11):
为什么只有LVDS和Display Port可以直接驱动LCD面板?而DVI/TMDS/VGA这些信号都需要转换电路转换成LVDS信号之后才能驱动LCD液晶面板。

网友:
我想是信号格式问题

网友(2010-09-30):
屏的设制问题。
LVDS进入到屏也是转成TTL形式来驱动屏啊

网友(2012-09-03):
LVDS与DP是TCON可以接收的信号。
TV或显示器的通用架构为,外部接口(DP/HDMI/DVI/VGA/CVBS/SVIDEO...)-->解码+Scaler(输出LVDS)-->TCON(输出mini-LVDS/RSDS)-->屏,比较新的屏有使用DP作为内部视频总线替代LVDS或mini-LVDS。若做有关LVDS/mini-LVDS/DP/HDMI/VGA/CVBS/YPbPr/Audio案子需要沟通,可以和我联系bob_lin@126.com,我这里主要从事视频检测设备开发。

网友(2015-01-08):
顶一下!!!!!!!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