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拟电路设计与信号与系统知识

楼主(2010-08-11):
都说模拟IC设计需要信号与系统的知识 我学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需要信号系统知识的地方,但总是觉得弄的不太明白。就想请问 信号系统的知识到底怎么用在模拟IC设计中的?有没有相关资料或书籍推荐阅读以下?中英文随便

网友:
本科的信号与系统差不多了吧

至少要会画信号流图,
然后根据梅森公式得出系统的传递函数

网友:
信号与系统几乎整个电子领域都会涉及,换个角度看下你就明白了,不是怎么用,而是你为什么要用

网友:
传递函数,反馈,零极点稳定性分析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啥资料或书籍可以看的 最好是间断点的 比如xx大学教案之类的

网友:
------------------
大学里教每门课的好像都没有联系起来

要联系起来还要靠自己

当初也学了很多,
就是不知道他们之间的联系,完全就事论事,

到了工作之后,因为需要,才想到应该把他们统一结合起来

但是大学里基本就教本宣科了

网友:
看看外国教材不错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看了些国外的教案 教材看起来太长了  对你以前发的某些帖子膜拜一下,牛人

网友:
电流信号,电压信号,光信号都是信号的传输不管

网友:
反过来想就对了。先看电路的书,碰到看不懂的地方再去翻翻信号系统。比如GRAY书中讲到的乃奎斯特图,拉扎维书中提到的稳定判据,再后面可能遇到开关电源、LDO的零、极点补偿。都涉及到信号系统的知识。为什么说是涉及,就在于它所讲的东西都是理论和方法,实际上会不会中间过程的推导并不影响到公式和结果的使用。而且信号系统所讲都是最一般、最普遍的解法,有时候电路的解法更为巧妙。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如果做ADC和滤波器,还需了解频域里的波形,如何过采样等等。

网友:
的确啊  虽有学习 却未联系

网友(2010-10-15):
提供一种方法,一个比较高的思考角度

网友:
信号与系统对模拟电路中对频率的分析很重要
随便找一本书,在看的时候把频域和时域相结合分析

网友:
一个问题你可以从两种出发点得到一个共同结论,就OK了,慢慢领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