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倒比管

楼主(2010-08-11):
各位能否给我分析一下倒比管有哪些作用

网友:
这个问题。。。

网友:
1,大电阻
2,拷贝小电流给电容充电做长的延时

网友:
用做电流镜可以减小失调.....

网友:
最近看到一个电压转换电路,在运放输出端接了一个倒比管,不知道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