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如何在hfss里边添加电阻

楼主(2010-08-12):
如题,谢谢了

网友:
我也不大了解,但是cst好像可以,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在BOUNDARY>RLC BOUNDARY設定就可以...

网友:
受教了  謝謝提示  我來試試看

网友:
先选择需要设置阻抗的参考面(或端口),再BOUNDARY>RLC BOUNDARY設定就可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0-11-17):
又多学了一样

网友(2010-12-21):
光电模块

网友:
先在要定义RLC的地方画一个sheet,然后定义lumped RLC边界,填写需要的大小,画电流的流向。

网友(2011-01-27):
HFSS中设置电阻电容电感都是通过设置边界而已

网友:
感觉hfss里面那个电阻不是特别准,不知为何

网友:
设置边界条件里!rlc模式1

网友(2011-05-06):
也可以将电阻模型导入。。。

网友:
设置电阻边界,方块数(长和宽)和单位方块的电阻值,可预先计算一下

网友:
受教了 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特别是精确仿真负载

网友(2011-06-18):
选择需要设置阻抗的参考面(或端口),再设置边界

网友:
对的,就是边界里设置

网友(2016-03-30):
也不大了解,但是cst好像可以,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hfss15.2是一款好的设计软件,有没有中文版的,如有就更好了

网友(2016-05-25):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2016-07-05):
能不能加电容,谢谢!

网友(2016-09-21):
直接用材料作一个电阻或电容,这样是不是更准确。

网友:
办法真多,如何加集总电容

网友:
也可以用s参数表示

网友:
是的,只能添加一个边界条件式的集总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