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Questasim + OVM

楼主(2010-08-12):
请问各位大侠,做验证的时候一般都用什么版本的Questasim 和什么版本的OVM,我用Questasim6.4 + OVM 2.0.1行吗?但是用这个去运行网站:
http://www.testbench.in/CM_11_PHASE_8_SCOREBOARD.html给的例子,会报错:
# QuestaSim qverilog 6.4 Compiler 2008.06 Jun 18 2008
# -- Compiling package ovm_pkg
# -- Compiling module switch
# -- Compiling interface mem_interface
# -- Compiling interface input_interface
# -- Compiling interface output_interface
# ** Error: Sequencer.sv(13): Illegal parameter specification for non-parameterized class type.
# ** Error: Sequencer.sv(13): near "#":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 expecting ';'
# ** Error: Sequencer.sv(13): Error in class extension specification.
# ** Error: Sequencer.sv(20): super.new() call illegal for class with no super-class.
# ** Error: Sequence.sv(11): Illegal parameter specification for non-parameterized class type.
# ** Error: Sequence.sv(11): near "#":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 expecting ';'
# ** Error: Sequence.sv(11): Error in class extension specification.
# ** Error: Sequence.sv(14): super.new() call illegal for class with no super-class.
# ** Error: Sequence.sv(30): Illegal parameter specification for non-parameterized class type.
# ** Error: Sequence.sv(30): near "#":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 expecting ';'
# ** Error: Sequence.sv(30): Error in class extension specification.
# ** Error: Sequence.sv(33): super.new() call illegal for class with no super-class.
# ** Error: Driver.sv(13): Illegal parameter specification for non-parameterized class type.
# ** Error: Driver.sv(13): near "#":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 expecting ';'
# ** Error: Driver.sv(13): Error in class extension specification.
# ** Error: Driver.sv(25): super.new() call illegal for class with no super-class.
# ** Error: Environment.sv(32):  Failed to find name 'type_id' in specified scope
# ** Error: Environment.sv(33):  Failed to find name 'type_id' in specified scope
# ** Error: Environment.sv(36):  Failed to find name 'type_id' in specified scope
# ** Error: Environment.sv(40):  Failed to find name 'type_id' in specified scope
# C:/questasim_6.4/win32/qverilog failed.

我输入的编译命令是:
qverilog +incdir+ovm ovm/ovm_pkg.sv +incdir+. rtl.sv interface.sv top.sv -R +OVM_TESTNAME=test1

也是按照它给的例子的命令写的,其中我的库叫OVM,在所在工程的根目录下,已经编译了ovm_pkg。

其中,error对应的代码为:

class Sequencer extends ovm_sequencer #(Packet);

super.new(name, parent);

class Seq_device0_and_device1 extends ovm_sequence #(Packet);

super.new(name);

Drvr   = Driver::type_id::create("Drvr",this);
Seqncr = Sequencer::type_id::create("Seqncr",this);

Rcvr   = Receiver::type_id::create($psprintf("Rcvr%0d",i),this);

Sbd   = Scoreboard::type_id::create("Sbd",this);

  我看过OVM2.0.1的用户手册,那里面说的关于上面报错的语法都能上面语法中那么使用,但是不知道在这里为什么会报错,也就是说利用OVM2.0.1可以这么写:“class Sequencer extends ovm_sequencer #(Packet);”,但是在我这里就会出错,不知道为什么啊?是不是我的操作有问题?很多例子都是这样,在我这都不能运行了,老报错,这个问题困扰我好长时间了。

附件中的程序就是Phase8的程序代码。

各位能不能下载下来运行一下,帮我解答一下我的疑问,谢谢!

网友:
看下$OVM_HOME/README-Questa.txt就知道什么工具能支持什么版本的ovm了。看你的error,应该是include整个代码结构时出现了问题。

网友:
嗯,同意楼上的意见,最好看看你的top里面'include的顺序。

楼主:
README-Questa.txt里面说的是QuestaSim支持OVM2.0.1啊?
2# whxqq

楼主:
有OVM2.0.1的库吗?是不是我的库有问题啊?
我是在EETOP上下的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困扰我好长时间了,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3# gaurson

楼主:
照说我运行的这个是人家网站给的例子啊,不应该有错误,人家在网页上还给了运行结果呢,不知道为什么到我这就出现问题了,各位大侠帮帮忙吧。不是很大的例子,对于各位高手来说,运行一遍就能知道其中的问题了,谢谢各位了。

楼主:
顶一下,期待各位的答复

楼主:
没人理我啊!!!!
7# nangua001

网友(2011-06-21):
Questasim 6.5b verification for SyetemVerilog & Systemc 2.2.0 is wonderful,  OVM takes the place of AVM and becoming a main lib.

网友:
+-------------+-------------------------------------+
| OVM Version |  Questa Version                     |
+-------------+-------------------------------------+
| 1.0         | 6.3d                                |
+-------------+-------------------------------------+
| 1.0.1       | 6.3d+                               |
+-------------+-------------------------------------+
| 1.1         | 6.3d+                               |
+-------------+-------------------------------------+
| 2.0         | 6.3h, 6.4                           |
+-------------+-------------------------------------+
| 2.0.1       | 6.3i+, 6.4                          |
+-------------+-------------------------------------+
| 2.0.2       | 6.4d+, 6.5                          |
+-------------+-------------------------------------+
| 2.0.3       | 6.4d+, 6.5                          |
+-------------+-------------------------------------+
| 2.1         | 6.4d+, 6.5, 6.6                     |
+-------------+-------------------------------------+
| 2.1.1       | 6.4d+, 6.5, 6.6                     |
+-------------+-------------------------------------+
| 2.1.2       | 6.4d+, 6.5, 6.6, 10.0               |
+-------------+-------------------------------------+

网友:
难道是版本不支持?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做验证的时候一般都用什么版本的Questasim 和什么版本的OVM,我用Questasim6.4 + OVM 2.0.1行 ...
引用 网友A:

   下下来试试

网友(2011-08-13):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2011-12-17):
回复 网友B:

    貌似我的questasim6.5b 可以跑2.0.1

网友:
关于Questasim + OVM

网友(2012-02-09):
回复 网友B:

    那questasim6.3c就不支持OVM吗??求解释~我现在在用这个版本的QUESTASIM,不知道支持哪一个版本的OVM?

网友(2016-01-09):
感谢您的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