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关于电流镜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0-08-12):
我们知道,共源共栅电流镜的输出电阻高,更精确。那么请问,输出电阻的提高的优势在于,它提高了两路电流的匹配度,还是提高了支路电流的PSRR呢?为什么?欢迎指教!

网友:
提高了增益

网友:
匹配精度和PSRR都有提高

网友:
由于Offset的原因,电流精度不是用电路结构保证的。PSRR也不能特别的保证,主要是大的输出阻抗可以提供高增益。

网友:
屏蔽电流镜输出对输入的影响。抑制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影响。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两者皆有提高,简单的说,输出阻抗越高,这两项指标越好。cascode提高了输出阻抗,所以这两者都有所改善。

网友:
RE: 问个关于电流镜的基础问题

电流镜的目的是复制电流,使输出电流不依赖于输出端电压,或者工艺,温度等的变化。
电流镜的输出管将输入管的电流  镜像过来,在输出管的drain产生一个电流源。

如同任何的电流源,这个drain端产生的电流源可以看成一个理想电流源(与输入端电流相等)与这个电流源的输出内阻(即电流镜的输出电阻)并联,那么实际输出端的电流等于理想电流源电流加上流过输出内阻的电流。
显然,输出电阻越大,同样的输出电压加载在输出电阻上,流过电阻的电流会变小。输出电压变化时,自然流过输出电阻的电流变化值变小了。
这时,我们再来看cascode,cascode将输出电阻增大了,那么就减小了流过输出电阻的电流。当输出电压变化时,流过输出电阻的电流变化值变小了。输出电流更加好的复制了驶入电流,提高了两路电流的匹配度。

而一般输出电源的波动会直接反映到电流镜的输出端(例如输出端电压等于电源减去一个VGS),电流镜的输出端电压跟随电源波动,会引起电流镜的输出电流变化。cascode提高了输出电阻,那么输出电流的变化值会变小,提高了输出电流对电源变化的抑制。即电流镜输出的电流的PSRR变好。

楼主:
的确,正如以上两位所言,我也觉得两者都有提高

网友:
高输出负载是实际电路对电流镜的要求。先有了电路系统,为了实现系统的性能,再对其中的结构进行要求,比如输入、输出阻抗等。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最简单的运放分析,有两个地方用到电流镜,1处是尾电流源,另1处是有源负载。运放对尾电流源的要求是输出电阻尽可能大,提高共模抑制比。对有源负载的要求也是尽可能大,目的却不一样,是为了提高增益。也就是说,尽管整个电路里面对电流镜的要求都是输出电阻尽可能大,但是原因却不一样。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先提电路,就直接告诉你提高输出电阻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听得懂,但是不懂得用,纯理论的知识,不能转换为生产力。

网友:
PSRR和匹配性都有提高
避免采用单个管子的电流镜时要用很长沟道长度来降低沟长调制的影响。

网友:
建议你多读几遍拉闸为的书,你就明白了~

网友:
cascode好处太多了,罄竹难书

网友:
难得有真正分析问题解释得

网友:
大的交流电阻使得输出电流随VDD的变化小很多,减少对电源的依赖性,因为理想电流源的概念就是输出电流不随输入的变化而变化,是恒定的,另外提高俩路电流匹配度的是cascode结构的特点不是电阻的原因

网友:
8F解释详尽。。。支持!!

网友:
我也想要可是没信元

网友(2011-01-05):
增益和匹配性都得到了提高
即使cascode管的漏端电压发生变化,也不会影响底下管子的漏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通俗,好理解~好回复~

网友(2015-04-15):
讨论很有益处,支持

网友(2015-06-25):
赞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网友(2015-11-27):
回复 网友B:

   顶一记~~~

网友(2016-04-12):
    yes!其实就是增大了输出阻抗可以减小输出电压变化在管子rds上面的产生的电流变化。

网友(2016-05-19):
回复 网友C:
请问共源共栅电流镜 具体是怎么实现抑制沟道长度效应,实现电流镜复制电流精度提高的呢

网友(2016-10-23):
回复 网友D:

   这成语……我也是哭了

网友:
输出阻抗高,才能成为更加精确的电流源啊

网友(2017-08-25):
对于多个cascode current mirror并联,如何提高整体的输出阻抗呢?

网友(2022-07-05):
又理解深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