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AMS 混合信号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0-08-12):
我有一个模拟电路,要和一个数字模块一起做混合仿真,数字模块是由3个verilog 文件组成:1.v, 2.v,3.v, 其中3.v 是top level,include了1.v和2.v
我把3.v建了一个symbol, 并放到电路图里。
3.v和模拟电路的连接也建立了,config也设置好了。
但是仿真的时候出错,提示我 1.v和2.v里面的几个pin没有链接,说no connection module found.
但是我在调用1.v和2.v里的module进行例化的时候已经用名称方式进行了关联。
请问我在AMS环境里如何和设置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补充,请问如果是多层次的verilog文件进行混合仿真,该如何设置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楼主:
补充,这个不是模拟和数字之间连接的问题,似乎是数字调用别的verilog module的时候出的连接问题。
不知道怎么在connectrules里面解决

网友:
在3中只能包含1、2的实例化代码
不要再有其它行为级的代码
如果有,把它们封装成一个独立模块0,然后再在3中实例化0

1# starriness

楼主:
在3中只能包含1、2的实例化代码
不要再有其它行为级的代码
如果有,把它们封装成一个独立模块0,然后再在3中实例化0

1# starriness
引用 网友A:

谢谢vikinglan,但是我还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例如3.v的内容是这样:

`include  1.v
`include 2.v
module mod3 (porta, portb,portc);
input porta,portb;
output portc;
mod2 dec_mod2(.porta(porta));
mod1 dec_mod1(.portb(portb));
。。。。。
endmodule

。。。。。代表一些其他的语句,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些语句不能出现在module定义中?

你的意思是再用一个module

module mod4()
。。。。
endmodule

来代替mod3中的那些语句?

网友(2011-06-01):
看看你的配置文件是否齐全,应该有3个环境文件,在仿真目录下,你考全了么?

网友(2012-02-06):
module1
endmodule
module2
endmodule
module3
endmodule

网友(2012-04-12):
回复 网友A:

    高手,有connectlib这个文件吗?可以打包发给我吗?我的不全啊!
    我导进去什么cell也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手上也没有安装的目录下自己有的,你找找

网友(2012-08-02):
回复 网友B:

在connect lib目录傍边有个install目录,在它下面有个命令,执行后,connect lib才算装好!

网友(2014-07-02):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把.v文件导成functional的view,然后在config的lib list中填入这3个functional所在的lib name
就ok了

网友(2019-03-05):
回复 网友D:

    大佬求问这个install要怎么操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太久远了,一般这种命令就是典型的Linux脚本命令,你试着执行下。

网友(2024-02-23):
可以试试在ADE里面setup-connect rules/IE setup下选中前者interface element/IE-card based setup(OSS/UNL),而不是后者connect rule/connect module based setup

网友(2025-02-2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该怎么将层次化的rtl导入virtuo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