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做LVS时版图中bipolar无法提取相应参数

楼主(2010-08-12):
各位大虾帮帮忙,小弟在做LVS时,版图中的bipolar无法提取参数进行LVS比较,提取结果显示没有bipolar,我版图中的bipolar是寄生管子,而电路图中bipolar的参数也只有model name 和M 值,当然我知道它的model name已经就告诉它E脚的面积,可是在netlist提取中也没有它相应的面积大小参数。
哪位大虾知道是怎么回事,该如何处理才能通过LVS?
非常感谢!!!

网友:
你版图中的BJT是调用的工艺库的么?你DRC能跑过?如果DRC能识别,那LVS就没问题哦

楼主:
版图中的BJT我是按照design rules 画的,DRC没问题啊。就是LVS时版图提取不到相应参数。

网友:
不会哦,我没遇到过,我也自己画的,不过画得不多,LVS跑也没问题..这个看来得请教高手了...不好意思啊.

楼主:
少了一层BJT Marker ,所以无法识别BJT,已经ok啦。

网友(2014-12-15):
我也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