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触摸屏 单板机,急急急

楼主(2010-08-12):
用vc++在触摸屏上如何画个按钮,如何判断它的区域,这需要知道什么东西才能实现?怎样是实现

网友(2011-06-28):
请高手指点 我也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2013-02-18):
创建一个Crect对象,然后调用其成员函数(好像是IsInRect,具体参考Msdn)判断是触摸在该按键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