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全局时钟可以提供无偏斜的时钟信号?

楼主(2010-08-12):
为什么全局时钟可以提供无偏斜的时钟信号?

就是问FPGA内部如何进行这个时钟的走线,让这个时钟到达每个触发器的时间都相同?

网友:
为什么不能?ASIC都可以做到,FPGA的全定制设计更没有问题了。

网友:
简单得说,离时钟源近的加缓冲延时,远的不加或少加延时

网友:
绝对的没有skew也不可能的,只是skew会及其微小,刻意忽略而已

网友:
大家都说说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这个好像很有道理!谢谢! 3# loveineda

网友:
通过时钟树,让时钟到每个点的时间基本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clock tree,和ASIC的原理一样,只不过FPGA的是预先布好线的,即全局时钟

网友:
全局时钟有专用的全局时钟线,早就布好了,到各个点的时间差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2011-07-26):
我觉得全局时钟能够减小偏斜,绝对没有偏斜是不可能的,只要偏斜在你设计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网友:
全局时钟有dedicated pin 和global clock tree,能够保证clock skew足够小!!!

网友:
前来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