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模拟设计与射频设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8-12):
请问模拟设计与射频设计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刚开始入门就是做的射频模拟前端。好像对那些模拟电路理解不是很深刻哦。倒是对通信理解的更深刻。

网友:
不同点不知道
共同点是:都是民工

网友:
模拟电路看相对精度,射频电路看绝对值。
模拟电路大部分是闭环的,射频电路大部分是开环的。

网友:
模拟频率不算太高,寄生电容有些都不考虑,射频任何寄生电容都会有影响;模拟版图没射频要求高;射频有阻抗匹配,模拟很少用到

网友:
同学习,也要设计RF端,对这个还没有什么概念

网友:
似乎模拟比射频要简单啊 5# jinjin0412

网友:
都不简单。。。

网友:
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网友:
有些人都胡乱解释,容易误导别人
模拟与射频根本不可比较,记得以前老师也是说一个频率低,一个频率高
现在想来觉得好笑
模拟: analog 是指信号是连续的,其与数字相对应
射频:RF radio frequency,就是指无线电频率
所以以频率划分analog & RF明显是不合理的
比如:我们的AM广播是 RF,但是才几百KHz,RFID是无线的,但才十几MHz,GSM 也就900MHz
又如:serdes,有6.25GHz的,USB3.0是5GHz的,500MHz的ADC,800MHz的DDR PHY,这些都不是RF,
所以RF只能算analog里的一类吧,可能与 MMC微波相对应吧

网友:
严重同意
11# fuyibin

网友(2022-08-07):
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射频转模拟,射频模块化设计,感觉基础要求要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