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源滤波器的精度

楼主(2010-08-12):
设计RC有源滤波器时,怎么才能提高精度呢,电容电阻的精度都很差,还有电容一般用什么类型的,是mos电容还是poly电容

网友:
用RC calibration 来校正。
电容类型,看你线性度要求和幅值

网友:
是不是用开关电容电阻精度高

楼主:
能不能大概说说RC校正的原理和方法

网友(2011-03-20):
校正根据你所需的精度和误差范围来设置校正电容矩阵
最后通过SPI数控来测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