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焊盘, 过孔, 引脚导线的阻抗匹配

楼主(2010-08-13):
问一个傻傻的问题: 如图所示, 大多数文献里只讨论 传输线(transmission line) 和 负载 (load) 的阻抗匹配。 但是在传输线和负载之间有焊盘, 过孔, 管脚引线 等等, 为什么文献都不考虑它们的匹配呢。 请问, 有没有知道相关的解答。 谢谢指点。

网友:
因為它們距離很短,所以可以忽視

楼主:
虽然距离很短, 却会因为特征阻抗的不一致, 引起信号的反射, 而使负载无法接收到信号。 请指点。

网友:
在你工作的频段,这些因素的影响还不够大,因此可忽略,如频率够高,此处阻抗不连续引起反射够大,则需考虑

楼主:
hawkflior,
   请问如何考虑这些不连续点的阻抗。 有参考文献吗。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好像Microwave Solidstate Circuit Design这本书上有关于pad和via等的建模吧,这本书作者好像还有一些其它书也有类似内容。

楼主:
bing,
  好的。 我觉得这些不连续点如果<0.1*波长, 可以用集总(lumped components)元件的电感和电容来模型。

网友:
这些问题一样困扰了我好久  没有楼主的勇气问出来

网友:
这个要不同情况不同分析,看看特定的情况对你电路的影响大不大。
比如一个pad,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电容,大小在几十fF,如果你觉得这个对你电路影响不大,可以不考虑。金线一般一mm一nH。如果你觉得这些寄生的效应对你工作影响不大,那就不用考虑。

网友:
很长见识

网友(2010-10-20):
会有影响,但是影响较小,如果做仿真的时候可以把过孔的影响考虑进来!软件会考虑!

网友(2010-12-20):
領教了!! 這問題我也有想過~只不過自己都設計比較低頻的電路,所以久了就沒去CARE了!!

网友(2015-03-15):
可能射频信号才需要这么考虑吧

网友:
为了简化分析,默认这段阻抗是连续的,实际肯定有差异,这个就具体电路具体分析了。

网友(2015-05-13):
可能引起杂散哦

网友:
过孔的模型可以用等效的电容电感组成的牌型网络计算

网友:
可以忽視

网友:
觉得频率较低,焊盘过孔不连续的影响可以忽略~频率高了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