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AC和RIPPLE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2010-08-13):
各位大虾,有知道的说说》在电源(开关电源)网络分析中,一般都要求把输出端的电压变化限制在DC+AC+RIPPLE=5%的范围内。请各位大虾指导,这里的DC、AC和RIPPLE分别指什么,或者说是分别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dc:电源平面的阻抗会产生压降
ac:瞬态电流?
ripple:瞬态电流?

网友:
dc就是指直流电压,也就是说你的LDO的输出标称值;
AC就是说输出电压上叠加的交流电压的幅度,周期性的正弦波,频率一般比较低,比如来自市电的50Hz的影响而导致输出有AC值。
ripple是纹波,是由于负载变动而导致的不规律的高频波动,频率比较高,而且波形不规律。

网友:
DC+AC+RIPPLE=5%
一般器件电源输入端的指标要求有三个:直流电压值,噪声和纹波,你说的应该是跟这三个指标对应的:
DC:表示电源输入端的直流电平值,可以用万用表直接测试得到,不过这里应该指偏离理想电压值的幅度;
AC:应该表示电源输入的噪声,是全带宽范围内,非周期性的交流干扰信号,是所有干扰或者不稳定因素综合产生的结果;
RIPPLE:电源纹波,严格来讲也是属于AC的范畴,是周期性的,带宽在测试中一般取20M以内。它最常见的来源是开关电源的开关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做的是开关电源的那一块,可能一开始问题描述的不是太清楚。刚看到4楼的见解和你的有点出入,希望大虾能继续参与讨论。

网友:
顶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期待中.................................

楼主(2011-12-26):
继续顶起!期待深度讨论。

网友:
This is not a very scientific design spec. The design requirement of the total output voltage variation should come from the application.

For example, if the supply rail can tolerate +/- 10% total variation (4.5~5.5V for a 5.0V rail, and 3.7~3.6 V for a 3.3V rail), a 50% variation is allocated to the power supply, you can then assume the simplified total output voltage variation is 5% (the other half can be allocated to PCB trace voltage drop etc).

The simplified total output voltage variation has three components:

DC error: contributed by the accuracy of the reference voltage and output voltage sensing circuit. For example, most of the switching mode ICs today use 1.5% internal voltage reference, if your feedback resistors use 0.5% accuracy precision resistors, you can roughly estimate your DC accuracy to be 1.5%.

AC error: contributed by the finite input/output DC impedance. Ideally you will have infinite input impedance and 0 output impedance, but this ideal circuit will cost you so much that it will never be practical. All real circuits have finite input/output impedance therefore suffer from line regulation and load regulation. This is your AC error.

Ripple voltage: this is the voltage variation of the output filter capacitor. It has two components: ESR voltage drop and ripple current component. You can calculate the ripple voltage if you know the ESR of your output cap and your peak-2-peak ripple current/output cap 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