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寻网络电话机开发人员-基于Broadcom BCM1190 芯片开发

楼主(2010-08-13):
寻网络电话机开发人员-基于Broadcom BCM1190 芯片开发
1 做过VOIP网络电话机相关开发.  c语言嵌入式产品开发经验
2 基于Broadcom BCM1190 芯片开发
3 BCM1190 datasheet 可以在百度搜索到
4 做过嵌入式系统开发,精通tornado ,vxworks
5 硬件驱动程序开发经验,嵌入式产品架构设计
6 驱动开发以及基于嵌入式系统的应用软件开发

有源代码及参考。
需要会改代码
合作创业或其它方式均可商量
有意者,请发邮件联系shenzhena@163.com

楼主:
或加我QQ  10930776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部分问答:
1)环境是vxWorks是吧,BSP,BOOT是现成的对吧
答:是的。vxworks , 是在tornado for mips 环境下。
BSP ,boot 是现成的。(某家公司的从broadcom拿过来后,可能有根据自己的情况改了一点。)
可以在某家公司做的MAC地址及校验码的算法上改成 我们自己的算法。稍改一点。让我们的算法和他们的略有不一样。上层应用方面改动的不多。
或者跳过这边公司的MAC地址校验限制关系。
当电话机启时,首先会做个MAC 地址检查的。如果无效,屏幕显示check mac
给在超级终端中打印信息作个对比。如果MAC地址无效,会有个return:0
如果MAC地址有效,则不会出现 这个reture:0
另外,就算是填写了MAC地址校验码后,不会马上提示对与错。只有重启后才知道对或错。

2) 业务原理
目前生产方式。是给所有的电话机烧录后。所有的新电话机出厂MAC地址是: 00:01:02:03:04:05
在生产电话机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拿一台MAC地址服务器(一台电话机改装后的)连到新生产的一台电话机上,(用网线直接相连)
MAC地址服务器就会给新生产的电话机分配一个MAC地址。
MAC地址服务器和新的电话机之间有个通信过程,判断到是MAC地址是 00:01:02:03:04:05  . MAC地址服务器往新电话机分配个MAC地址。
新的电话机重启后生效。 如果分配成功。MAC地址服务器的显示屏就会跳到下一个MAC地址
比如MAC地址服务器原先显示的是00:0e:e9:02:19:47  。当给新电话机分配成功后。屏幕就会显示00:0e:e9:02:19:45  ( 最后数值就会按16进制递减2)
原因是电话机有两个网口。
MAC 地址是否做了MD5加密呢?

3)要做哪些功能,是否有具体的需求规格说明?
功能:
第一,如能获知这家公司的MAC地址和校验码关系。就在电脑上做一个小程序,一个输入输出框。在输入框输入MAC地址就会在输出框得到一个校验码。
       或在电脑上模拟出某家公司的MAC地址服务器。以便在我们自己生产时使用。

00:0e:e9:02:19:43   它的校验码是(32个符号)       958e1387631a458fe113817f7f71ec92
00:0e:e9:02:19:45   它的校验码是(32个符号)       d5bce1330eb7c31ecfaef671448a4d3a

第二,在电话机上增加一些按键,如线路1 (line 1 ) ,线路2 (line2)  存储按键。 (memory key 1   memory key2 ....)
       生成自己烧录程序。利于自己批量生产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附上一个源文件。

;
;
Project : Common plateform

;
Creator :

;
File
: bsp_sup.c

;
Abstract: function library for application tasks.

;
;Modification History:
;
By
Date
Ver.
Modification Description

;
--------------- -------- -----
--------------------------------------

;
;*****************************************************************************/
#include <adm5000.h>
#include <netmall.h>
#include <knl_sup.h>
#include <bsp_sup.h>
#include <bsp_cfg.h>

#include <irqlib.h>

#include <stdlib.h>

static int mac_ckcnt = 0;

/************************************************************************

* Name:
int bsp_BootProductCode()

*

* should move this routine to apps directore, so that others can share

************************************************************************/

void bsp_BootProductCode(int btmode)
/* copy romInit.s in product code */

{

UINT32
i, cnt=0;

void (*funcptr)();

/* Disable all switch ports */

bsp_SwitchShutDown();

disable_int();

_icache_sync_all();

_dcache_sync_all();

if (btmode == BTMODE_NORMAL)

funcptr = (void *) PA2CACHEVA(HWPF_RUNTIME_CODE_START);

else

funcptr = (void *) PA2CACHEVA(HWPF_POST_DOWNLOAD_START);

funcptr();

return;
/* should not come to this pooint at all */

}

/************************************************************************

* Name:
int bsp_GetMacBase()

*

* This function print boot configuration.

************************************************************************/

int bsp_GetMacBase(char *buf, int *macnum)
{

BOARD_CFG_T *cfg = (BOARD_CFG_T *) PA2VA(HWPF_POST_PARMS);

int len;

int checkResult;

if(buf == NULL) return -1;

if(cfg->macmagic != MAC_MAGIC) return -1;

// have to use memcpy here.

memcpy(buf, cfg->mac, 6);

/*
设置是否mac检验成功*/

checkResult=checkCopyrightCode(buf,6,cfg->MacCheckCode);

setMacCheck(checkResult);

if(!checkResult)

{

printf("Warnning!!The MAC addr is not legal!!\n Please contact the vender!\n");

printf("Warnning!!The MAC addr is not legal!!\n Please contact the vender!\n");

}

*macnum = (int) cfg->macnum;

return 0;

}

/************************************************************************

* Name:
int bsp_SetMacCheck()

*

用来设置MAC地址以及校验码

************************************************************************/

int bsp_SetMacCheck(char *mac, int macnum,char *MacCheckCode)
{

BOARD_CFG_T
cfg;

int len, i;

UINT32 sum;

if((mac == NULL) || (macnum < 1) || (macnum > BSP_MAX_MAC_NUM))

return -1;

// Allow only unicast mac address

if(mac[0] != 0) return -1;

// Read in the old configuration data.

memcpy((char *)&cfg, (char *)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cfg.macmagic = MAC_MAGIC;

// have to use memcpy here.

memcpy(cfg.mac, mac, 6);

cfg.mac[7] = cfg.mac[8] = 0;

cfg.macnum = macnum;

// Ripple adder

sum = macnum - 1;

for(i=5; i>2; i--)

{

if((sum += cfg.mac) > 255)

{

// ripple carry to the next byte.

cfg.mac = (unsigned char) (sum &0xff);

sum >>= 8;

}

else

{

cfg.mac = (unsigned char) sum;

break;

}

}

if(i == 2) return ERROR;

// have to use memcpy here.

memcpy(cfg.mac, mac, 6);

memcpy(cfg.MacCheckCode,MacCheckCode,32);

if (flash_erase((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 0)

return ERROR;

if (flash_write((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char *)&cfg, sizeof(cfg)) != 0)

return ERROR;

return 0;

}

/************************************************************************

* Name:
int bsp_SetMac()

*

* This function print boot configuration.

************************************************************************/

int bsp_SetMac(char *mac, int macnum)
{

BOARD_CFG_T
cfg;

int len, i;

UINT32 sum;

if((mac == NULL) || (macnum < 1) || (macnum > BSP_MAX_MAC_NUM))

return -1;

// Allow only unicast mac address

if(mac[0] != 0) return -1;

// Read in the old configuration data.

memcpy((char *)&cfg, (char *)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cfg.macmagic = MAC_MAGIC;

// have to use memcpy here.

memcpy(cfg.mac, mac, 6);

cfg.mac[7] = cfg.mac[8] = 0;

cfg.macnum = macnum;

// Ripple adder

sum = macnum - 1;

for(i=5; i>2; i--)

{

if((sum += cfg.mac) > 255)

{

// ripple carry to the next byte.

cfg.mac = (unsigned char) (sum &0xff);

sum >>= 8;

}

else

{

cfg.mac = (unsigned char) sum;

break;

}

}

if(i == 2) return ERROR;

// have to use memcpy here.

memcpy(cfg.mac, mac, 6);

if (flash_erase((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 0)

return ERROR;

if (flash_write((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char *)&cfg, sizeof(cfg)) != 0)

return ERROR;

return 0;

}

/************************************************************************

* Name:
int bsp_CheckoutMac()

*

* This function print boot configuration.

************************************************************************/

int bsp_CheckoutMac(char *buf)
{

BOARD_CFG_T *cfg = (BOARD_CFG_T *) PA2VA(HWPF_POST_PARMS);

unsigned char mac[8];

int i;

UINT32 sum;

if(buf == NULL) return -1;

if(cfg->macmagic != MAC_MAGIC) return -1;

if(mac_ckcnt >= cfg->macnum) return -1;

memcpy(mac, cfg->mac, 6);

// Ripple adder

sum = mac_ckcnt;

for(i=5; i>2; i--)

{

if((sum += mac) > 255)

{

// ripple carry to the next byte.

mac = (unsigned char) (sum &0xff);

sum >>= 8;

}

else

{

mac = (unsigned char) sum;

break;

}

}

if(i == 2) return ERROR;

mac_ckcnt ++;

memcpy(buf, mac, 6);

return 0;

}

/************************************************************************

* Name:
int bsp_AvialMacNum()

*

* This function print boot configuration.

************************************************************************/

int bsp_AvialMacNum(void)
{

BOARD_CFG_T *cfg = (BOARD_CFG_T *) PA2VA(HWPF_POST_PARMS);

if(cfg->macmagic != MAC_MAGIC) return 0;

return (cfg->macnum - mac_ckcnt);

}

/************************************************************************

* Name:
int bsp_GetBootLine()

*

* This function print boot configuration.

************************************************************************/

int bsp_GetBootLine(char *buf, int buflen)
{

BOARD_CFG_T *cfg = (BOARD_CFG_T *) PA2VA(HWPF_POST_PARMS);

int len;

if(buf == NULL) return -1;

if(cfg->blmagic != BL_MAGIC) return -1;

if((len = strlen(cfg->bootline)) > buflen) return -1;

strcpy(buf, cfg->bootline);

return 0;

}

/************************************************************************

* Name:
int bsp_SetBootLine()

*

* This function print boot configuration.

************************************************************************/

int bsp_SetBootLine(char *s)
{

BOARD_CFG_T
cfg;

int len;

if(s == NULL) return -1;

if((len=strlen(s)) > BOOT_LINE_SIZE) return -1;

// Read in the old configuration data.

memcpy((char *)&cfg, (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cfg.blmagic = BL_MAGIC;

strncpy(cfg.bootline, s, BOOT_LINE_SIZE+1);

if (flash_erase((char *)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 0)

return ERROR;

if (flash_write((char *) PA2VA(HWPF_POST_PARMS), (char *)&cfg, sizeof (cfg)) != 0)

return ERROR;

return 0;

}

/************************************************************************

* Name:
int bsp_GetBoardVersion()

*

* This function print boot configuration.

************************************************************************/

int bsp_GetBoardVersion(char *buf, int buflen)
{

BOARD_CFG_T *cfg = (BOARD_CFG_T *) PA2VA(HWPF_POST_PARMS);

int len;

if(buf == NULL) return -1;

if(cfg->vermagic != VER_MAGIC) return -1;

if((len = strlen(cfg->ver)) > buflen) return -1;

strcpy(buf, cfg->ver);

return 0;

}

/************************************************************************

* Name:
int bsp_SetBoardVersion()

*

* This function print boot configuration.

************************************************************************/

int bsp_SetBoardVersion(char *s)
{

BOARD_CFG_T
cfg;

int len;

if(s == NULL) return -1;

if((len=strlen(s)) > BSP_STR_LEN) return -1;

// Read in the old configuration data.

memcpy((char *)&cfg, (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cfg.vermagic = VER_MAGIC;

strncpy(cfg.ver, s, BSP_STR_LEN+1);

if (flash_erase((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 0)

return ERROR;

if (flash_write((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char *)&cfg, sizeof (cfg)) != 0)

return ERROR;

return 0;

}

/************************************************************************

* Name:
int bsp_GetBoardSerialNo()

*

* This function print boot configuration.

************************************************************************/

int bsp_GetBoardSerialNo(char *buf, int buflen)
{

BOARD_CFG_T *cfg = (BOARD_CFG_T *) PA2VA(HWPF_POST_PARMS);

int len;

if(buf == NULL) return -1;

if(cfg->idmagic != ID_MAGIC) return -1;

if((len = strlen(cfg->serial)) > buflen) return -1;

strcpy(buf, cfg->serial);

return 0;

}

/************************************************************************

* Name:
int bsp_SetBoardSerialNo()

*

* This function print boot configuration.

************************************************************************/

int bsp_SetBoardSerialNo(char *s)
{

BOARD_CFG_T
cfg;

int len;

if(s == NULL) return -1;

if((len=strlen(s)) > BSP_STR_LEN) return -1;

// Read in the old configuration data.

memcpy((char *)&cfg, (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cfg.idmagic = ID_MAGIC;

strncpy(cfg.serial, s, BSP_STR_LEN+1);

if (flash_erase((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 0)

return ERROR;

if (flash_write((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char *)&cfg, sizeof(cfg)) != 0)

return ERROR;

return 0;

}

/************************************************************************

* Name:
int bsp_AddIfcfg()

*

* This function print boot configuration.

************************************************************************/

int bsp_AddIfcfg(const char *ifname, UINT32 ip, UINT32 mask, UINT32 gateway)
{

BOARD_CFG_T
cfg;

IF_CFG_T *ifcfg;

int ifcnt = 0, ifid = -1;

if(ifname == NULL || ip == 0 || mask == 0) return -1;

if(strlen(ifname) > BSP_IFNAME_MAX_LEN) return -1;

// Assum the ip, mask and gateway are already checked in the POST.

// Read in the old configuration data.

memcpy((char *)&cfg, (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ifcfg = cfg.ifcfg;

if(cfg.ifmagic == IF_MAGIC)

{

for(ifcnt = 0; ifcnt < BSP_MAX_IF_CNT; ifcnt ++)

{

if(ifcfg[ifcnt].ip == 0) break;

if(ifid < 0 && strcmp(ifname, ifcfg[ifcnt].ifname) == 0) ifid = ifcnt;

}

}

if(ifid < 0 && ifcnt == BSP_MAX_IF_CNT) return -1;
// No more space

if(ifid < 0) ifid = ifcnt;

strcpy(ifcfg[ifid].ifname, ifname);

ifcfg[ifid].ip = ip;

ifcfg[ifid].mask = mask;

ifcfg[ifid].gateway = gateway;

// Zero the unused slots

if(++ifcnt < BSP_MAX_IF_CNT)

{

memset(&ifcfg[ifcnt], 0, sizeof(IF_CFG_T)*(BSP_MAX_IF_CNT - ifcnt));

}

cfg.ifmagic = IF_MAGIC;

if (flash_erase((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 0)

return ERROR;

if (flash_write((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char *)&cfg, sizeof(cfg)) != 0)

return ERROR;

return 0;

}

/************************************************************************

* Name:
void bsp_DelIfcfg()

*

* This function print boot configuration.

************************************************************************/

int bsp_DelIfcfg(const char *ifname)
{

BOARD_CFG_T
cfg;

IF_CFG_T *ifcfg;

int ifcnt, ifid = -1;

if(ifname == NULL) return -1;

// Read in the old configuration data.

memcpy((char *)&cfg, (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if(cfg.ifmagic != IF_MAGIC) return -1;

ifcfg = cfg.ifcfg;

// Find the id of deleting interface and the total interface number.

for(ifcnt = 0; ifcnt< BSP_MAX_IF_CNT; ifcnt++)

{

if(ifcfg[ifcnt].ip == 0) break;

if(ifid < 0 && strcmp(ifname, ifcfg[ifcnt].ifname) == 0) ifid = ifcnt;

}

if(ifid < 0) return -1;
// The interface does not exist.

// Copy the last interface configuration to the deleted slot.

ifcnt --;

if(ifcnt != ifid)

{

memcpy((void *) &ifcfg[ifid], &ifcfg[ifcnt], sizeof(IF_CFG_T));

}

// Zero out the last interface slot

memset(&ifcfg[ifcnt], 0, sizeof(IF_CFG_T));

if (flash_erase((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 0)

return ERROR;

if (flash_write((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char *)&cfg, sizeof(cfg)) != 0)

return ERROR;

return 0;

}

/************************************************************************

* Name:
void bsp_GetIfcfg()

*

* This function print boot configuration.

************************************************************************/

int bsp_GetIfCfg(const char *ifname, BSP_IF_CFG_T *pIp)
{

BOARD_CFG_T
cfg;

IF_CFG_T *ifcfg;

int i;

if(ifname == NULL || pIp == NULL) return -1;

// Read in the old configuration data.

memcpy((char *)&cfg, (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if(cfg.ifmagic != IF_MAGIC) return -1;

ifcfg = cfg.ifcfg;

for(i=0; i<BSP_MAX_IF_CNT; i++)

{

if(ifcfg.ip == 0) break;

if(strcmp(ifname, ifcfg.ifname) == 0)

{

pIp->ip = ifcfg.ip;

pIp->mask = ifcfg.mask;

pIp->gateway = ifcfg.gateway;

return 0;

}

}

return -1;

}

/************************************************************************

* Name:
void bsp_GetIfcfgByIdx()

*

* This function print boot configuration.

************************************************************************/

int bsp_GetIfCfgByIdx(int idx, char *name, BSP_IF_CFG_T *pIp)
{

BOARD_CFG_T
cfg;

IF_CFG_T *ifcfg;

if(idx < 0 || idx >= BSP_MAX_IF_CNT) return -1;

if(name == NULL || pIp == NULL) return -1;

// Read in the old configuration data.

memcpy((char *)&cfg, (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if(cfg.ifmagic != IF_MAGIC) return -1;

ifcfg = cfg.ifcfg;

if(ifcfg[idx].ip == 0) return -1;

strcpy(name, ifcfg[idx].ifname);

pIp->ip = ifcfg[idx].ip;

pIp->mask = ifcfg[idx].mask;

pIp->gateway = ifcfg[idx].gateway;

return 0;

}

/************************************************************************

* Name:
void bsp_GetIfcfgCount()

*

* This function print boot configuration.

************************************************************************/

int bsp_GetIfcfgCount(void)
{

BOARD_CFG_T
cfg;

IF_CFG_T *ifcfg;

int i;

// Read in the old configuration data.

memcpy((char *)&cfg, (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if(cfg.ifmagic != IF_MAGIC) return 0;

ifcfg = cfg.ifcfg;

for(i=0; i<BSP_MAX_IF_CNT; i++)

{

if(ifcfg.ip == 0) return i;

}

return i;

}

/************************************************************************

* Name:
int bsp_GetBootMode()

*

* This function gets boot mode.

************************************************************************/

int bsp_GetBootMode(UINT32 *btmode)
{

BOARD_CFG_T
cfg;

if (btmode == NULL)

return -1;

// Read in the old configuration data.

memcpy((char *)&cfg, (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if (cfg.btmagic != BT_MAGIC)

return -1;

switch (cfg.bootmode.btmode)

{

case BTMODE_NORMAL:

case BTMODE_DBG:

break;

default:

return -1;

}

*btmode = cfg.bootmode.btmode;

return 0;

}

/************************************************************************

* Name:
int bsp_SetBootMode()

*

* This function sets boot mode.

************************************************************************/

int bsp_SetBootMode(UINT32 btmode)
{

BOARD_CFG_T
cfg;

switch (btmode)

{

case BTMODE_NORMAL:

case BTMODE_DBG:

break;

default:

return -1;

}

// Read in the old configuration data.

memcpy((char *)&cfg, (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cfg.btmagic = BT_MAGIC;

cfg.bootmode.btmode = btmode;

if (flash_erase((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 0)

return -1;

if (flash_write((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char *)&cfg, sizeof (cfg)) != 0)

return -1;

return 0;

}

/************************************************************************

* Name:
int bsp_GetDownloadMethod()

*

* This function gets boot mode.

************************************************************************/

int bsp_GetDownloadMethod(UINT32 *method)
{

BOARD_CFG_T
cfg;

if (method == NULL)

return -1;

// Read in the old configuration data.

memcpy((char *)&cfg, (char *)PA2CACHE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if (cfg.btmagic != BT_MAGIC)

return -1;

switch (cfg.bootmode.dlmethod)

{

case DLMETHOD_XMODEM:

case DLMETHOD_TFTPS:

case DLMETHOD_TFTPC:

break;

default:

return -1;

}

*method = cfg.bootmode.dlmethod;

return 0;

}

/************************************************************************

* Name:
int bsp_SetDownloadMethod()

*

* This function sets boot mode.

************************************************************************/

int bsp_SetDownloadMethod(UINT32 method)
{

BOARD_CFG_T
cfg;

switch (method)

{

case DLMETHOD_XMODEM:

case DLMETHOD_TFTPS:

case DLMETHOD_TFTPC:

break;

default:

return -1;

}

// Read in the old configuration data.

memcpy((char *)&cfg, (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cfg.btmagic = BT_MAGIC;

cfg.bootmode.dlmethod = method;

if (flash_erase((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sizeof (cfg)) != 0)

return -1;

if (flash_write((char *)PA2VA(HWPF_POST_PARMS), (char *)&cfg, sizeof (cfg)) != 0)

return -1;

return 0;

}

/************************************************************************

* Name:
void bsp_SwitchShutDown()

*

* This function disable all switch ports.

************************************************************************/

void bsp_SwitchShutDown(void)
{

int s, i;

s = disable_int();

/* Disable All ports*/

ADM5000_SW_REG(Port_conf0_REG) |= SW_DISABLE_PORT_MASK;

/* Disable CPU port */

ADM5000_SW_REG(CPUp_conf_REG) |= SW_CPU_PORT_DISABLE;

restore_int(s);

// Wait until switch DMA idle. At least 1ms is required!!!!

for (i=0; i <1000000; i++);

}

void bsp_Reboot(void)
{

int i;

for (i=0; i<1000; i++);

ADM5000_SW_REG(SftReset_REG) = SOFTWARE_RES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