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总线结构中,为解决总线竞争问题,必须采用三态的输出buf ??

楼主(2010-08-13):
在总线结构中,为解决总线竞争问题,必须采用三态的输出buf 。

路过大侠请详解一二

网友:
不用三态就没有办法共享总线。除非你的系统采用环状而不是星形的连接

网友:
楼上的前半句好理解,后半句咋看不懂喃?为什么环状就不用?

网友:
总线竞争应当是在同一时刻,有多个主设备需要使用总线,而总线在任意时刻,只能服务一个主设备。
一般的解决办法是优先级高的主设备获得总线控制权,优先级低的只能等待。
建议看一下AMBA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