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中怎么实现两个inout脚直连

楼主(2010-08-13):
功能如下:
inout a,b;
assign a=b;
assign b=a

这样当然是不行的,但有什么办法能够这样呢?让一根io线穿过fpga.

楼主:
cpld里面可以这样么

网友:
必须要有控制双向口流向的使能端,譬如io_en之类的,然后assign a=io_en?b:1'bz;。。。

楼主:
fpga/cpld就没有“飞线”的功能么。

网友:
学习学习,不知道有没有大牛出来

网友(2020-07-06):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