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里面if嵌套太多,行吗??

楼主(2010-08-13):
在rtl里面if嵌套太多,可以吗?有何影响??

网友:
时钟频率很高时,有可能不满足时序要求

网友:
如果是有优先级的if-else,确实会影响速度

网友:
想办法写成case
如果能优化算法最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优先级结构延迟大,如果频率很高的话,不利于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