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PC电脑的另类改造--电源打造12V充电机

楼主(2010-08-13):
PC电源有AT、ATX两种,结构大同小异。它都是基于PWM开关电源的原理,标称功率都在200W以上,都有12V8A的稳压输出。所以,用它来改造12V电瓶的12V充电机,是比较容易的。又因为旧的PC电源20元内可以买到,用它改造时,又是很物美价廉、经济实惠的。

大部分的PC电源都是基于TL494+LM339芯片的。本文就以此结构为例。

TL494是一种定频PWM电路,它包含了开关电源所需的全部功能,广泛应用于各式开关电源之中。

主要特征:

集成了全部的脉宽调制电路。

内置锯齿波振荡器,外置振荡元件仅阻容各一。

内置两组误差放大器。

内置5V基准电压源。

可调整死区时间。

内置双功率晶体管可提供双500mA的驱动能力。

推挽或单端两种输出方式。

下面开始12V充电机改造。

改造时,改动越少,越容易成功。下面是“改动最少”的方案。

首先,旧PC电源应当是无故障的。一般风扇转动正常,电源就基本正常。如果能以12V的汽车灯泡(常见的是21W)测试,就更加准确。

TL494的12#(表示12脚,以下同)是电源端,7-40V都是正常的。7#是“地”端。14#是5V基准电压端。5#、6#是外接振荡阻容端。8#、9#、10#、11#、13#是输出部分。

所以,5#-14#各司其职,功能明确,接法相对固定,一般不用改动。

2#、3#一般也不用改动。

4#一般是接“保护电路”的。保护电路一旦工作,电源就会处于“故障”状态。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除去保护电路”,将4#直接“接地”。如果你能确认4#没有与“保护电路”相“勾结”,就可以不动4#。

15#、16#一般是分别接14#、地,此时就不用改动。

15#、16#也有接“保护电路”的,一般也不用改动。为防止“保护电路捣乱”,“分别接14#、地”就可“去掉保护电路”。

1#是取样输入端,原电路一般是比较复杂的。改造时,保留1#接地的“下取样电阻”, 1#与12V输出之间连接“上取样电阻”。1#上的其它电阻全部断开。“上取样电阻”增大时,输出电压应当增高。一般情况下,“上取样电阻”的初始值以“下取样电阻”的4倍为宜。如输出电压超过20V时,则改取2倍。

仔细调整“上取样电阻”,使输出电压调整到13V6-13V8。一个“恒压+浮充”的电瓶12V充电机就算完成了。

此12V充电机的内阻很低,负载性能很好。它的充电电流可达到8A以上。在恒压充电时,应当注意,过大的“初始电流值”,会影响电瓶寿命。

LM339是个四比较器,它的任务是产生与计算机有关的几个信号,及参与“保护电路”的工作。改造12V充电机时,完全可以不考虑它的存在。主要应注意,别让它“参与的保护电路”,干扰TL494的工作。

其它几路电压输出,也完全可以不理睬它。

如果你能明白相应的“保护电路”,并加以保留,则改造后的电源将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