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V process without npn, how can i get a bandgap?

楼主(2010-08-13):
Hi all:
I am doing a project, 32v hv process without npn transistor, just have 12v npn transistor, how can i generator a bandgap voltage?
Vbe/R current can be got, but other circuitry?????
Thank you help....................

网友:
既然是32V的工艺,NPN管达到32V,总有其它有源器件可以达到32V的了,没必要所有器件都使用32V器件。

网友:
the 12v npn transistor can be used directly in you design, I think not all circuit using 32v power i.e. bandgap 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