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 spectre 中变压器 怎么实现

楼主(2010-08-13):
在做一款 原边反馈的方式 的AC-DC,但是不知道怎么在spectre 中 用变压器,特别是怎么实现 原边反馈的方式 的变压器,有谁知道的请告知。谢谢

楼主:
那位达人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vcvs, vccs, cccs, ccvs, verilog-abc, ........................

楼主:
如果用verilog-a,请高手告知代码,谢谢

网友(2010-10-12):
用两个电感,加上一个耦合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2011-07-20):
也在查询中???????

网友(2012-09-08):
等高人出现!

网友(2023-10-12):
引用 楼主:
如果用verilog-a,请高手告知代码,谢谢

用verilog a实现变压器模型 , 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