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IC通用读写程序问题

楼主(2010-08-13):
这一阵在研究IIC总线的读写问题,以24LC64为例,写了一个verilog例程,无论是字节读写还是页读写都没有问题,工作正常。其中的读写程序都是集合在一个module中。

现在要写一个通用的IIC读写程序,以便于EEPROM、AD等带此IIC接口的器件在使用时,只需要稍加修改就可以使用。

不知道哪些高手都做过类似的工作,指点指点。

现在主要是读模块出了点问题。

有一个警告如下:
Node <a1/u4/sdareg0> of sequential type is unconnected in block <i2c1>。

其中,a1指的是读模块,u4指读模块中读8字节的模块,sdareg0则是u4中sda输入输出的方向信号。

现在的程序读出来全是高电平。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找一个通用的IIC程序,现在配VGA,DVI的都没搞定,但又要求用硬件代码配置,帮帮忙啊

楼主:
我想确认一个问题,就是,当FPGA向24LC64发送完8bit数据后,24LC64要产生一个确认信号。关于这个确认信号,是不是在第九个脉冲的高电平期间,sda要保持为低电平才行?

如果不是低电平,是不是就说明没有产生确认信号?

请高手指点。

楼主:
之前写的iic eeprom读写程序时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怀疑是不是确认信号这块出了问题。

楼主:
奇怪,为什么大家都是只看不发表建议呢?

我现在的读写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读和写都只能进行一次,若想继续读写,只能复位。

网友:
"通用的IIC读写程序"
没搞懂所指的程序是什么?driver?

楼主:
不是驱动,只是要写通用的iic程序,verilog编写,包括start、stop、写8bit和读8bit,其中,这些要写成module,而不是用状态机实现,这样的话,方便各种带有iic总线的芯片使用,如ad、eeprom等。我现在是用eeprom为例来写这些。

不过,目前基本问题大概都解决了。总觉得还有点小问题似地。

谢谢各位了。

网友:
网上有下载,我改过一个,能实现at24c64通信。

楼主:
我还真是没找到网上的程序,不过,现在也解决的差不多了。

楼主(2010-12-15):
该问题已经解决完毕,不过还是感谢各位的鼎力相助。

网友:
呵呵,很早以前我写过。当时没看到这个帖子。

网友(2014-07-22):
回复 楼主:
你最后的高电平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出现这种情况了,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