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多路反馈,如何求开环增益?

楼主(2010-08-13):
多路反馈,反馈点不同,如何求开环增益?一般的一路的反馈断开反馈然后求就好了,那多路呢,所有路都断开,然后再求?求指教。

网友:
算你要算的那个环路就好了,比如你有ABC三个环路嵌套,A在最里,C在最外,你要算C就只用断开C,你要算B,就断开B和C,但是只检测B的断开点;要算A就断开ABC,只检测A得断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