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写问题导致Encounter81无法安装

楼主(2010-08-13):
一段时间前在rapidshare上下了Encounter Base_SOC08.10.000_lnx86 的文件,因一直没用到也就没装。
准备用一下的时候,怎么也装不上。
因为下载PC的硬盘小,老机器了,下完后解压了7z文件,再解成iso,最后得到单独文件;因为之前都采用最后解压缩的文件安装,一直没出过问题,就把7z和iso文件都删了,结果问题来了。
先是报要到CDROM中安装,那就直接用以前的iscape安装,说源文件不能识别,确认iscape是否最新,后来就过不去了。
那就只能用mkisofs做个镜像,发现SETUP.SH变成setup.sh了,这肯定有问题,就又在Windows中用WinIso来做,还是报缺少.t.Z文件,找了半天发现一个俄罗斯人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把ISCape03.Z改成ISCape03.t.Z就行了,再试,可以进iscape,但是说不是有效的下载文件。晕,参照cadence其它能正常安装的目录,发现问题有点大了。安装目录中的文件全变成了大写!
sdx文件改成正常的大小写后,可以在iscape中正常显示安装内容了,但还是说请正确指向安装文件!那是因为kits目录中的文件全都不对了,而且是8.3文件名!

这个教训应该是比较惨了,不但用不起来,而且费了很多时间。
也希望网友引以为戒,在Windows中真要小心大小写的问题!

不知哪位朋友也用相同版本,能否把kist中的文件名抓下来,我再改改看能否行!先谢了!

楼主:
文件名变成这个样子了:

想问问版友能否提供一下这样的格式:

网友:
我记得RS上下载的有一个是Solaris平台版本的 应该是你下错了版本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我确认了一下,版本是lnx的,没问题。

楼主(2010-09-20):
分享一下解决方案:用index文件参照改名

网友(2014-01-12):
回复 楼主:

    我是刚接触的新手,也遇到类似问题,请问“分享一下解决方案:用index文件参照改名”的方法。  其中,index.sdk的内容如下:
<ublished_InstallComponent
        ID="SOC_08.10.000_lnx86"
        CompanyID="CompanyID"
        ReleaseID="SOC81"
        ProductPlatform="lnx86"
        IncompatibleWith="ALL"
        MetaFilePath=""
        MetaFile="Base_SOC08.10.000_lnx86.sdx"
        BinaryMetaFile="Base_SOC08.10.000_lnx86.sdp"
        DisplayName="SOC 08.10.000 RHEL 4.0(lnx86) Base  Release"
        InstallScapeVersion="03.49.s07"
        Description="SOC 08.10.000 RHEL 4.0(lnx86) Base  Release"/>

     不知如何对应,是不是应该用其它的文件?
     chipwarerefDoc08.10-p001.t.Z*.t.Z文件,
InstallScape Control File (*.txt)等都不存在,如何处理?
    我用SelectProducts manully ,但“Noproducts found”,也请帮助
    另外,能否有详细的安装图像过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我是刚接触的新手,同样使用BT种子下载的(文件内容一样)。在安装过程中,遇到几个问题,导致失败。
  如果已经解决,也请详细帮助告知。

能否有详细的安装图像过程?谢谢!

网友:
標記
學習經驗

网友(2014-05-02):
大小写的问题,要在windows下提取文件,copy 到U盘,在linux下使用。
我也是用BT种子下载的,提示could not determine platform of products on CD. 可能象3楼说的linux 平台不对,该版本用于Solaris平台。

网友(2014-06-20):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前几天刚纠结过,文件坏了或者Cadence的安装系统误认为文件坏了(即文件名不符合他的要求)

网友(2014-08-22):
我再改改看能否行!先谢了

网友(2015-04-28):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安装时也出现 Could not determine platform of products on CD. Exiting... 这怎么解决  是不是这版本不能安装在centos平台下啊急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