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的ref library创建问题,还望大侠指点下

楼主(2010-08-13):
我用astro创建milkyway的时候,创建的IO的ref library总是出问题
角上的4个corner pad总是不能摆在角上。
我在创建milkyway的时候,用的是read_lef,但是我用auNLIApi的时候,就能摆到角上了。我看auNLIApi比read_lef多了一个
setFormField "LEF In Api" "Cell Type Definition File" "./gds2Arcs_io.map"
这里面定义cell的类型,包括gdsCornerCell、gdsPadCell,不知道是不是因为read_lef没有这个定义,所以摆不到角上。
还希望各位大侠能帮一下,感觉用read_lef也应该能行啊

网友:
Assume your corner cell is defined as gdsCornerCell.

Just use "axgDumpPlacement" by type io to get the IOPlacement file first.
Then modify that file for those 4 corner cells (coordinate, rotate...).
load the modified file again. The Astro will place the io as you specified on the file.

Normally, the corner cell is not in the design. You can use
"dbCreateCellInst" command to add those cells into the design.

楼主:
Assume your corner cell is defined as gdsCornerCell.

Just use "axgDumpPlacement" by type io to get the IOPlacement file first.
Then modify that file for those 4 corner cells (coordinate, rotate... ...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read_lef,里面没有设置cell type的地方,milkyway是直接从lef里面读取io type的。请问lef里面corner  pad是怎样定义的,我怀疑我的lef里面定义有误。我的是这样定义的
MACRO CORNERC
    CLASS PAD ;
    FOREIGN CORNERC 0.000 0.000 ;
    ORIGIN 0.000 0.000 ;
    SIZE 235.600 BY 235.600 ;
    SYMMETRY x y r90 ;
    SITE iocore_c ;
    OBS
        LAYER metal1 ;
        RECT  0.000 0.000 235.600 227.010 ;
        LAYER metal2 ;
        RECT  0.000 0.000 235.600 227.010 ;
        LAYER metal3 ;
        RECT  0.000 0.000 235.600 227.010 ;
        LAYER metal4 ;
        RECT  0.000 0.000 235.600 227.010 ;
        LAYER metal5 ;
        RECT  0.000 0.000 235.600 227.010 ;
    END
END CORNERC

网友:
"./gds2Arcs_io.map" 这个文件要定义的

楼主:
"./gds2Arcs_io.map" 这个文件要定义的
引用 网友B:

read_lef这个命令可以用gds2Arcs_io.map这个文件吗??
我只知道auNLIApi这个可以用啊

楼主:
再顶,还有编译库的时候要不要指定电源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