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达林顿管的偏置问题

楼主(2010-08-13):
     请问达林顿管中这个偏置电流如何确定,看书好像一般取Q2管基极电流的十倍,如果是这样,其电流增益还能按100*100=10000算吗,不懂

网友:
偏置电流影响的是Q1的跨导,并不影响电流增益。在计算电流增益时使用小信号模型,偏置电流IBIAS视为开路。
ic=ic(q2)+ic(q1)
=beta2*ib(q2)+beta1*ib(q1)
=beta2*(beta1+1)*ib(q1)+beta1*ib(q1)
=beta1*beta2*ib

beta=ic/ib=beta1*beta2

楼主:
偏置电流影响的是Q1的跨导,并不影响电流增益。在计算电流增益时使用小信号模型,偏置电流IBIAS视为开路。
ic=ic(q2)+ic(q1)
=beta2*ib(q2)+beta1*ib(q1)
=beta2*(beta1+1)*ib(q1)+beta1*ib(q1)
=beta1*beta2*ib ...
引用 网友A:

假定电流源偏置用的是电阻,小信号时怎么能视为开路呢?

网友:
电阻和Q2的输入电阻分电流。这时候Q1的集电极电流就不能忽略。

楼主:
那这个增益怎么算呢?偏置电流怎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