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IR滤波器FPGA设计的输出截位问题

楼主(2010-08-13):
最近赶着用FPGA实现一个IIR低通滤波器。我选择的是椭圆滤波器,我用matlab里设计出的系数,进行了2^14倍的放大,然后输入数据是16位,系数也是16位宽输入,三个二阶级的级联方式设计,对于单级的二阶级结构调用的乘法器是16x16输入,32位输出,然后进行5个乘积累加(b0*x(n)+b1*x(n-1)+b2*x(n-2)+a1*y(n-1)+a2*y(n-2)),累加后是32位,最后截取累加和的[29:14]位。想请问一下各位这样截位问题是在哪里?又应该怎样安排输入输出的位数?我已经被困了好几天了,一直都滤不出正确的波形出来。

还有如果有哪位兄台做过IIR或者有IIR的Verilog源码例子的话可否给我邮件一份,让我参考参考。我看很多网上的程序和教材上的一些代码都是直接写乘号的,根本没法用。在此先谢谢了
PS:我的邮箱2006mizi@163.com

网友(2011-03-0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能不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iir是带反馈的滤波器,所以如果想让硬件滤波的波形跟算法matlab或者c完全一致,需要在中间结果就截位,当然算法也要做相应处理。最后结果还要考虑溢出的情况。

网友:
先对你的IIR优化,然后看看有几个加法,有几个成法。 这样就会知道出来的总位数。

在对output的数据,取舍。 这个要根据的你的snr dft 才考虑的

这个是我想的!

网友(2011-12-16):
目前也在糾結中,請指點

网友(2014-04-12):
我也是啊,截位问题困扰中啊,求指点

网友:
放大之后位数没有扩展的关系,建议每一次计算后根据增益大小相应移位,可能会舍弃精度,但是幅度不要舍弃

网友(2014-12-27):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仔细看了帖子,是2010年的!!!

网友(2015-04-19):
回复 楼主:

    楼主不知道你搞定了没有,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5-11-30):
同问,有大神能讲解下么

网友(2020-09-03):
这个问题已经有10年了吧?~想知道你解决了没有